旋转开关选型

楼主(2017-05-15):
一个三档的旋钮开关,左右两个指示灯,上面是标识牌,请问这是什么牌子的旋钮开关啊?

施耐德和西门子的都没有找到

这个选择开关有三个常开触点呢,看施耐德的三档开关只有2个常开触点。

网友A:
施耐德的旋钮,理论上可以加N个常开触点,只要你旋的劲够大,按钮后面的空间足够大。

网友B(2017-07-20):
先把积分攒够了 100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