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专题讨论:如何针对已有的低压电机选择一款合适的变频器?

楼主(2017-05-15):
  说到变频器,就不能不说交流电动机,因为变频器必须配合电动机使用,也被称为“工业的骡马”。变频器让电机传动系统实现了两个愿望,一是让电机实现了更高效率的运行;二是让电机可以做到工况可控,避免大马拉小车的问题。但有时候摆在工程师面前的问题是:电机负载类型那么多,对所配变频器的性能要求也是千差万别,究竟如何给低压电机选择合适的变频器呢?而如何为整个电机运动系统选择合适的变频器,也是让工程师棘手的一个问题。

  在本期的有奖专题讨论中,广大工程师们一起来聊一聊自己在实际的工程项目中是如何根据项目需求选择变频器的?有哪些经验技巧?以及您经常用的低压变频器都有哪些品牌?大家一起来分享并爆料吧!

活动规则

一、参与方式

通过中国工控网论坛的有奖专题讨论:如何针对已有的低压电机选择一款合适的变频器?主题帖,登陆后在主题帖下直接发帖回复,即视为参与本次活动。

二、 发帖内容及规则

1.    发帖规则:用户需在中国工控网论坛指定活动版块下发帖,讨论与活动主题相关的内容。将帖子发至其他栏目或版块的,则视为无效。参与用户有两种发帖方式可以选择:

1.1在工控网论坛-变频与传动—低压变频器版块下:http://bbs.gongkong.com/product/INVETER.htm发帖,然后将文章标题及其链接在活动回复区直接回复

1.2直接在在此活动专题主题帖下直接发帖回复。

2.内容要求:内容需原创,陈述清晰、详细,具体可涉及各品牌低压变频器的选型技巧,典型应用等主题内容

3.发帖题目要求:#主题#+讨论题目,例如#选型技巧# ABB低压变频器选型经验汇总

4. 不得刻意宣传或诋毁某品牌及其产品。

三、奖项设置及评奖说明

四、活动截止时间

截止2017531截止后工作日统计获奖名单并联系用户发奖。

楼主:
欢迎各位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A:
简单来说,一般以设备工艺要求为主。对主要性能指标进行综合评定。比如,要求低速重载,可选用矢量功能的变频器。对用于要与自动系统相匹配的,可选则专属性能的变频器,比如,恒压供水。如采用,TD2100系列供水专用变频器。一般要求的,以设置简单,性价比高的,维修服务方便的品牌为主。

网友B:
#选型#低压变频器选型步骤和方法

低压变频器的选型步骤

  主要分为七个步骤:(1)将设备在工作模式、体积和负载类型方面进行确定;(2)将设备在工艺、功能标准和控制要求方面得以确定;(3)将系统在I/O接口、通信接口、组建模式等方面予以明确;(4)概括所有的性能标准以及要求;(5)根据概括而得出的结论做直接招标或者技术咨询;(6)综合性比较使用寿命、价格、性能以及服务等方面;(7)将变频器的型号、规格、品牌和供应商予以明确。

 低压变频器的选型方法

  就传动控制系统在常规进行运转方面而言,对通用变频器进行明智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第一,应确定通用变频器进行使用的最终目标,根据生产机械在调速范围、速度响应、类型以及起动转矩、控制精度等方面的要求上,全面分析变频器驱动负载特征,进而决定在选择通用变频器上选用何种功能构成控制的系统,接着确定选用最优的控制形式。确定下来的通用变频器不但能够迎合生产工艺需要,而且符合于技术经济的标准。同时,还要全面关注变频器在生产技术标准、功效、谐波、寿命、功率因数和销售服务等方面是否存在问题,同时,通用变频器持续运行,变频器在输出输入接口、通信指标、类似于直流制动单元以及电抗器等变频器的附件配套方面也是至关重要的。

  通用变频器的选择包括通用变频器的型式选择和容量选择两个方面,选择应遵循:第一,其主要性能可以确保有效的满足工艺的需要,第二,性价比应该比较理想。在进行选择通用变频器类型的时候应该从负载特性着手。在风机以及泵类等平衡转矩,在速度较低的时候具有较小的负载转矩,一般应选用普通或者专用功能型的通用变频器。而恒转矩类负载或者静态转速精度要求过高的机械在选择上应该具有转矩控制性能的高功能型的通用变频器,此通用变频器转矩速度较低、较硬的静态机械特性,负载冲击不会为其带来影响,有挖土机的性能。为能够进行调速比较大下进行恒转矩调速,一般要将通用变频器体积予以加大。而较高的精度要求、较好的动态性能、较快的速度响应的生产机械,比如注塑机、造纸机械或者轧钢机等,要选择直接进行转矩控制或者矢量控制型的通用变频器。

  从体积方面而言,一般情况下通用变频器已将可配用电动机的功率、额定电流以及额定容量等方面的参数标记出,而可配用电动机的功率与额定容量,生产通用变频器的负责人一般按照本公司或者本国所生产规格的电动机而给出,没有明确表达变频器显示带负载的性能,仅仅是额定电流作为可以将通用变频器负载性能进行表示的重要参数。所以,根据电动机额定电流小于通用变频器额定电流为进行变频器容量选用是最主要的原则,只可以将电动机额定的功率参考选择。

  而且,在使用某一变频器容量之前应该首先知道电机具体设置参数以及操作流程,并且必须考虑电机的运作特点以及型号,保留一定的限度。比如,一般来讲潜水泵中的电机规定的最大使用电流要比普通电机的最大限定电流大;对于冶金企业而言,其使用的专业电动机最大限电流不但比普通的大,而且在短暂高强度电流下也能够正常运转,一般使用的是多个电机共同运转的设备,但是在使用过程中应该保证运转总电流不得超过电机的最大规定限度电流。另外,若在使用普通电机,而且没有减速箱的状况下,应该考虑在一定程度上增大电机的电流存储量,以保证电机能够正常运转。同时应该考虑普通变频器输出时很不稳定,可能会给电机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所以,使用变频器给电机供电与普通电网输出电流相比,电机的电流流量会提高,导致电机温度升高。因此,在使用变频器供电时,应该考虑留有一定的流量限度,防止温度不断升高,破坏电机。

网友C:
一般首先是根据变频器的使用场合(提升机、供水或者风机等)确定变频器类别,然后根据电流选择合适容量的变频器。

网友D:
首先确定电机的工作类型(恒功率、恒转矩)来确定使用变频器的类型;根据使用的工作环境(来确定防护等级以及温湿度范围);然后是电机的容量来选择变频器的容量。

网友D:
最重要的性价比和售后保障是众多用户的最终确定商家的唯一标准。这就得综合考虑了。

网友E:
对于现场需要驱动的负载做到了如指掌,最直接的因素就是根据功率来选择变频器及电机,避免小马拉大车,师傅曾告诉我说最好是变频器比电机要大一款,不知道依据是什么,但是总不会出问题的,权且记下了!

另外启动电流的选择也是一门学问,各款变频器均有其侧重点,比如像西门子的430,它标称就是风机专用,可见对于过载或过热报警比较专注,其它各种厂家的变频器可以咨询生产或销售厂家来选型,多问问,多试用,多积累经验,可以达到随心所欲的效果,以后你就是大师傅啦~

网友F:
首先根据变频器的使用场合,然后根据电机电流选择合适容量的变频器,最后是性价比和售后保障。

网友F:
变频器的选用,应按照被控对象的类型、调速范围、静态速度精度、启动转矩等来考虑,使之在满足工艺和生产要求的同时,既好用,又经济。

网友D:
变频器的工作原理就是利用电力半导体器件的通断作用将工频电源变换为另一频率的电能。如何能选到合适的变频器型号呢?确定的条件包括以下三点情况:

 1、使用变频器的目的:如恒压控制或恒流控制等。

 2、变频器的负载类型:如叶片泵或容积泵等,特别注意负载的性能曲线,性能曲线决定了应用时的方式方法。

 3、了解变频器与负载的匹配问题。

 确定好了以上三点条件,就可对变频器选型有个基础的了解了,不会盲目的选择,而导致选择出现状况。

网友G:
多大的电机就选择多大的变频器,有时也可大一个规格。
        大功率的变频器功率因数较低最好在变频器的进线端加装交流电抗器。这样一是提高功率因数,二是抑制高频谐波。如果经常频繁启动,制动,要安装制动单元和制动     电阻。
        如果需要降低噪音,可用选择水冷型变频器;
        如果需要制动,需选配制动斩波器以及制动电阻。或可用选择四象限产品,可以向电网回馈能量,节省电能 ;
        如果现场仅有直流电源的话,可以选择单纯的逆变产品(使用直流电源)用以驱动电动机。
        变频器选型的最终依据,是变频器的电流曲线包罗机械负载的电流曲线。

网友F:
选择变频器,首先要按照机械设备的类型、负载转矩特性、调速范围、静态速度精度、起动转矩和使用环境的要求,然后决定选用何种控制方式的变频器最合适。所谓合适是在满足机械设备的实际工艺生产要求和使用场合的前提下,实现变频器应用的最佳性价比。

楼主:
您的干货,经验,速来爆料吧!

网友H:
#选型技巧#如何选用变频器
http://bbs.gongkong.com/D/201705/714860_1.shtml

网友I:
根据负载工况选择,同时进行电流校验,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需要大于电机额定负载电流,并且能保证电机启动时不过载报警,一般放1.2-1.3的预量,此外用于闭环的变频器记得电机带编码器哦!

网友J:
#使用技巧#如何选择高性价比的变频器-专业自动化论坛-中国工控网  http://bbs.gongkong.com/D/201705/714877_1.shtml

网友K:
我们做项目一般是根据技术协议的,技术协议里有指定几家变频器厂家品牌,一般从这几家品牌力选择自己公司合作比较多,性价比高并且产品质量比较好的,现在为止用的都是国外品牌,ABB、西门子、施耐德、罗克韦尔,呵呵大品牌值得信赖!

网友J:
高压试验室使用低压电机的变频器选择

    一种变频器如图4。

    变频器集成了高压大功率晶体管技术和电子控制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变频器的作用是改变交流电机供电的频率和幅值,因而改变其运动磁场的周期,达到平滑控制电动机转速的目的。变频器的出现,使得复杂的调速控制简单化,用变频器+交流鼠笼式感应电动机组合替代了大部分原先只能用直流电机完成的工作,缩小了体积,降低了维修率,使传动技术发展到新阶段。因此,用变频器控制能抗干扰,适于高压试验室使用。

 1 选择高性价比的变频器

变频器主要性能要求:1) 低速下平稳启动;

                    2) 可靠的力矩控制;

                    3) 宽调速范围的精确控制;

                    4) 由轻载到重载的恒速控制;

                    5) 优秀的伺服响应

                    6) 通用参数 (容量、额定输出电流、额定输出电压等)

                    7) 同类产品价格最低。
2  选择可维性好的变频器

变频器及另件易维护、拆装;保险絲电流选择合理。

3  变频器应能抗高压试验室干扰

详見#使用技巧#如何选择高性价比的变频器-专业自动化论坛-中国工控网  http://bbs.gongkong.com/d/201705/714877_1.shtml

网友L:
“变频器让电机传动系统实现二个愿望”,楼主对变频器的理解有点问题。

网友M:
通用变频器的选择包括通用变频器的型式选择和容量选择两个方面,选择的原则是:首先其功能特性能保证可靠地满足工艺要求,其次是获得较好的性能价格比。通用变频器类型的选择要根据负载特性进行。对于风机、泵类等平方转矩,低速下负载转矩较小,通常可选择专用或普通功能型通用变频器。对于恒转矩类负载或有较高静态转速精度要求的机械应选用具有转矩控制功能的高功能型通用变频器,这种通用变频器低速转矩、静态机械特性硬度大,不怕负载冲击,具有挖土机特性。为了实现大调速比的恒转矩调速,常采用加大通用变频器容量的办法。对于要求精度高、动态性能好、速度响应快的生产机械(如造纸机械、注塑机、轧钢机等),应采用矢量控制或直接转矩控制型通用变频器。

1、用一台v/f控制变频器同时驱动并列电机或多台电机时,要按电机额定电流总和的1.2倍确定变频器额定电流,选定变频器容量

2、电机的起动/加速特性受到变频器额定过载电流的限制,和一般工频电源比,力矩特性值变小。需要大起动力矩时,要选大一级的变频器,或者把电机和变频器容量都提高。

网友N:
已经单独发帖哈,欢迎板砖

http://bbs.gongkong.com/D/201705/715291_1.shtml

网友O:
#选型技巧#浅谈低压变频器选型经验

http://bbs.gongkong.com/D/201705/715411_1.shtml

网友P:
主要考虑品牌,口碑,售后,价格等因素

网友Q:
变频器的使用有两个主要方面:

一、以满足控制要求的调速功能使用变频器,主要用于恒转矩和恒功率负载的场合的速度控制,这种情况选择变频器在设备的设计选型之初就进行考虑,因为以实现控制策略为目的,所以其选型与电机配合度很高,也有可行的案例及先前的经验作为参考。这方面偶不熟悉,在此不敢乱说。

二、以节能为目的的变频器的使用,这是最近几年来越来越火的现象,在液体化工等行业应用越来越广,不仅仅是新建设备的电机控制考虑使用变频器,在用的老旧的生产设备也纷纷进行改造,目的就是节约再用电机的能耗,由于中国液体化工基数大,在用的设备大都是效率较低的低压电机普通控制,其节能空间非常广阔,也是中国境内变频器销售使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的重点领域,可以说只要宣传策略做好了,变频器销售的前景非常好。

本人从事石油化工行业的仪表维修,日常中与电机变频器的使用有些关系,因此偶在这里说一点自己的认知和理解,希望大家指正,互相学习提高。

液体化工中对于低压电机使用变频器,其目的是为了节能,而不是调速,因为液体化工电机主要控制的是加压泵和风机,尤其是加压泵的使用在液体化工中占用低压电机的比例在90%以上,是液体化工行业用电最大的部分。

液体化工所使用的机泵本身对于速度控制没有特别要求,从工业生产方面看,现场机泵的运转速度与生产控制没有关系,而变频器的使用是为了调节电机的转速,那么转速与节能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这应用到变频器的一种控制方式,U/F=常数的比例控制,从能源的方面看,这种控制方式使电机的电压随着频率的降低而降低,从而使电机的功率变小,实现节能。

液体化工生产控制经典的模式是电机带动加压泵加压被控流体,液体经过管道中的调节阀实现流量、压力控制,到达下一个生产设备,从而实现安全稳定的自动生产。从流体力学的角度看,液体流经管道、阀门需要克服阻力而消耗流体的机械能,特别是调节阀这个环节,消耗的机械能占很大的比例,电机所耗费的能源在很大方面浪费在液体输送过程中,从节约能源的角度看,这一方面有可以改造的余地。

液体化工生产中的电机容量是在设计选型中根据工艺最大生产负荷而选择的,平常使用中受生产负荷和物料的变化,其往往出现大马拉小车的现象,电能转化成的液体机械能被消耗在液体输送中,此时如果能够让电机的功率变小,甚至取代工艺管道中的调节阀,使泵出口的液体流量压力正好满足后续生产设备的需求,那么其就可节省很多不必要的电能损耗,而变频器的U/F=常数的功能,正好可以满足这个条件,因此实现了变频器使用节省液体化工能源消耗匹配,所以变频器被广泛的应用于旧设备的节能改造中。

使用变频器取代在线流生产的控制调节阀来实现节能目标的同时还需满足生产的控制要求,因此需要把变频器+电机引入到自动控制策略的PID控制中,因此变频器需要引入4-20毫安控制信号,实现4-20mA信号与变频器0-50HZ的对应关系,即控制信号在4毫安是变频器输出的频率为0赫兹,20毫安时变频器输出的频率对应50赫兹,传统的控制策略都是如此,但在实际使用中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根据电机的调速原理:频率与速度成正比,轴功率与转速的三次方成正比;根据流体力学原理:液体流量与转速成正比,压力与转速的二次方成正比。

使用变频器+电机取代调节阀后,管道中的液体流量返回的信号与变频器输出的频率成线性对应,但液体的压力却与变频器输出的频率平方对应,即变频器输出频率变小刚好满足液体的流量控制,但液体的压力变小的幅度比流量大大的。如果流量调节降低幅度过大,那么压力就会衰减过多,造成液体压力不能到达下游生产设备,引起加压泵的真空被破坏,加大流体在泵内叶片间的磨损,损坏加压泵同时也造成电机运转不出力即干磨,造成很大的能源浪费。

比如:一座高十米的楼房,要想自来水能够到达顶楼至少需要1公斤的压力,如果使用变频器控制加压泵电机的方式来控制在顶楼自来水的流量,如果顶楼不用水或者用水很少,那么其变频器接受的控制信号就会接近于4毫安,造成变频器的输出接近于0赫兹,造成电机转速缓慢,使加压泵出口的自来水压力很小,如果小于1公斤,那么顶楼的自来水管道就没有自来水,此时电机仍然在运转,浪费电能且损坏泵的叶轮,此时对于变频器控制流量已经没有意义,只有当变频器输出的频率控制电机加压泵出口压力超过1公斤时,其对于自来水的流量控制才有实质作用,因此变频器在一段区间内失去了节能的作用。

本人在厂里维护维修石油生产装置中也发现这种问题,控制塔器底部液位的抽出泵在生产中不定期的会出现泵不上量的现象,泵修是否频繁维修但无法排除故障,最后通过观察、实验、分析得出变频器输出频率过低造成抽出泵真空破坏而引发不上量的原因,通过对变频器设置下限输出频率,调整4-20毫安对应的变频器输出频率范围解决这种问题,后来对厂里所有的在用的低压变频器输出下限值都进行了设定,由于变频器控制的机泵后续工艺的垂直高度和管线不同,其泵出口的最低压力值也不同,通过现象关闭泵出口手阀达到设定压力值的方法找到每一台变频器的最低运行频率,最终实现了变频器输出的最佳频率范围,从现场使用看,厂内加压泵变频器运行的频率范围基本在16-41HZ之间。

除了变频器输出的频率范围要进行设定外,变频器自带的一些功能也需要进行设定,对于参与自控的变频器+电机泵需要设定自动重启功能,这样在厂内电压波动和晃点过程后,其电机能够自动启动运转,最快的恢复生产。变频器前方加装过电压保护器,如果厂里使用变频器较多,厂内电网的谐波干扰和操作过电压及雷暴天气极易烧毁变频器,因此安装过电压保护器是一种很好的防护措施。

以上是偶对于变频器使用过程中的理解,啰嗦很多,主要就是一点,应用于加压泵电机的变频器要根据生产工艺的不同设置合适的使用频率范围,否则出力不出功,对于生产、设备寿命、节能都是一个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