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学习plc想知道图中的文件如何打开,谢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2017-05-15):
望大神们告知下,谢谢大家

网友A:
双击你那个gpj格式的文件即可

网友B:
安装三菱GX Developer软件就可以直接点击图中GPPW文件打开。

网友C:
这是三菱的呀!打开三菱软件,从软件中导入亦可!

网友D:
装好软件,直接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E:
GX Developer8.86试试

要是拷贝别人的就问一下什么软件。

网友F:
不要纠结于这种文件.....

网友G:
暗转三菱的编程软件即可

网友H:
楼主现在最好安装G WORKS2,选择打开其他格式就可以。 以前的GX软件已经好景没更新过了。

网友I:
下载个三菱的使用说明书认真阅读下,操作挺简单的

网友J(2017-06-17):
楼主请双击GPP文件

网友K(2017-09-02):
电脑上有装三菱的编程软件可以直接双击打开

网友L:
用gxworks2 选择打开其它数据格式文件选择gpj

网友M:
gx works2 百度搜索 第一条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