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变量采集频率问题

楼主(2017-05-15):
请求帮忙,采用组态王和台达PLC通过485通讯,组态王用了90个点,采集频率设为100ms\200ms\300ms\500ms\1000ms不等。运行时部分变量读取延时非常严重,延时几分钟才显示。修改部分变量的采集频率,延时的变量发生变化,但还是有部分变量延迟严重。删除部分变量,延迟现象消失。再增加有出现变量读取延时。只写的变量全部设为0,只读的变量100ms\200ms\300ms\500ms,读写的变量500ms\1000ms。具体问题在什么地方,求各位大神帮忙看看分析分析。

网友A(2017-06-22):
看到你是五月份提问题,不知道你现在解决了没有。我这里有几个思路,提供给你。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1,你首先需要找一个串口的通讯监控软件,监控一下串口通讯的情况。如果是很久时间通讯有问题的话可能是有通讯故障。很可能是连续的变量太多,他一次不能完全读取或者读取的过程中出现错误,然后通讯中断重启,这样就耽误大量的时间。

2,组态王的通讯机制,默认应该是依次最多50字节,这个字节数再驱动的配置文件里是可以更改的。如果你的变量地址是连续的,他就可以一次读取上来。

3,不是很重要的变量,包括读写变量,采集频率可以设的很长或者直接设置为0,0的意思就是不采集,在你需要得到这个变量的值得时候,可以使用组态王的间歇采集数据的函数,这个在函数库中有,你自己去找。只保留需要试试刷新的变量就行,设备的参数设置啊之类的变量都设置为采集频率0,用到的时候使用这个函数获取。

网友B(2018-02-01):
楼上高手  楼上高手  楼上高手  楼上高手

网友C(2018-03-14):
上高手  楼上高手  楼上高手  楼上高手

网友D(2018-10-15):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是五月份提问题,不知道你现在解决了没有。我这里有...

请问下:一台PLC与工控机上组态王232的接口modbus通讯,有600个左右的变量,主要是实数和整数。组态王测试或者modscan32都能正常读到数据,运行组态王后,部分数据正常,部分数据显示为零(实际不为0),用历史数据库查询那些为零的变量,查出的都是横杠,应该是没读上数据。请问这个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