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的基本要求

楼主(2017-05-15):
根据接触器的用途和工作特点,对接触器有以下几种主要的基本要求:

  1.切换能力

  又称开闭能力、通断能力,是指接触器的主触头在规定条件下能可靠地接通和分断的电流值。在此电流值下接通和分断负载时,不应发生熔焊、飞弧和过分磨损等现象。保证接触器能在较坏的条件下可靠地工作。

  接触器的主触头虽然不要求开断短路电流,但它还是有可能在大于额定电流的情况下接通或切断负载电路的,此时触头可能引起严重烧损,甚至发生熔焊等故障。因此,必须规定接触器在一定的条件下接通和切断高于额定电流和电压的具体指标,也就是说必须规定它的切换能力。

  2.动作值和释放值

  指接触器的动作电压(或电流、气压等)和释放电压(或电流、气压等)。电磁式接触器的动作电压应不低于80%倍线圈额定电压;释放电压要有较低的上限值(不高于70%倍线圈额定电压)和较高的下限值(交流接触器不低于20%倍线圈额定电压,直流接触器不低于5%倍线圈额定电压)。

  3.操作频率

  指接触器在每小时内允许操作的次数。永磁接触器的操作频率越高,每小时开闭的次数就越多,触头及灭弧室的工作任务也就越重,对交流接触器来说,线圈受到的冲击电流及衔铁铁心受到的冲击次数也就越多。

  操作频率直接影响到接触器的电气寿命和灭弧室的工作条件,对于交流接触器还影响到线圈的温升,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技术指标。目前,常用的接触器操作频率有每小时150次、300次、600次和1200次等几种规格。

  4.机械寿命和电气寿命

  机械寿命指的是接触器在无负载操作下无零部件损坏的极限动作次数。电气寿命指的是接触器在规定的操作条件下经(带负载操作),且无零部件损坏的极限动作次数。由于接触器的操作频率较高,为了保证一定的使用年限,应有较长的机械寿命和电气寿命。目前,接触器的机械寿命一般可达数百万次以至一千万次以上,而电气寿命则按不同的使用类别和不同的机械寿命级别有一定的百分比,一般为机械寿命的5%~20%。

  5.动作时间、释放时间

  动作时间(又称闭合时间)是指从电磁铁吸引线圈通电瞬时起到衔铁完全吸合所需要的时间;释放时间(又称开断时间)是指从电磁铁吸引线圈断电瞬时起到衔铁完全打开所需要的时间。为了对有关电路能准确可靠的进行控制,对接触器的动作时间也有一定的要求,如:直流接触器的闭合时间一般为0.04~0.11s,开断时间为0.07~0.12s,交流接触器的闭合时间一般为0.05~0.1s,而开断时间为0.1~0.4s。

  接触器除应满足以上基本参数的要求外,电磁接触器还应满足在85%额定控制电压下能保证接触器正常工作。

以上就是松峰电气的小编为你做的简单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