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SV2与称重仪表的通讯

楼主(2017-05-16):
这个问题一个困扰着我,通讯程序问题最终我也没能解决,是另一个同事写上去的。虽然这个项目早就已经交付给客户了,但我一直也没弄明白,这段时间偶有闲瑕就会打开这段程序,分析当时自己的编程思路,以期弄懂下次碰到这个问题时不再求助于人。

一、台达SV2系列PLC与称重仪表作485RTU通讯是使用自由口RS通讯还是使用MODRD指令?

二、如果是使用MODRD指令时,仪表回传的数据是保存在D1073,D1074,还是D1050,D1051?

三、如果是回传到D1073,D1074,那么这里面的数据是否可以直接使用,还是需要做十六进制转换,或者高低字节互换后方能使用?使用说明书里我也没找到方法。希望在论坛里能得到各位师兄们的指点,谢谢!

网友A:
一、台达SV2系列PLC与称重仪表作485RTU通讯是使用自由口RS通讯还是使用MODRD指令?

这个要根据仪表来选择的,若仪表支持MODBUS,可以用MODRD等MODBUS专用指令。若不支持MODBUS则用RS进行无协议通讯。MODBUS通讯分RTU和ASC通讯,这个也要好仪表一致。

二、如果是使用MODRD指令时,仪表回传的数据是保存在D1073,D1074,还是D1050,D1051?

这个看是RTU还是ASC通讯,后者还像是转换后存入D1050开始的寄存器

三、如果是回传到D1073,D1074,那么这里面的数据是否可以直接使用,还是需要做十六进制转换,或者高低字节互换后方能使用?

RTU的可以直接使用,ASC的请读取D1050,你可以做下实验嚒!

楼主:
师傅,我把我写的程序图贴出来,总共是8个称重传感器分时轮询,通信格式:9600、E、8、1、RTU模式。有空你帮我看看,这个通讯程序哪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B(2017-06-27):
楼主你好 我也遇到你这样的问题  你解决了吗

网友C:
楼主,你应该把整段程序和你要寻求的问题i统一发出来,别人才可好解答,你这样发图片,别人是懒得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