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水器什么时候安装最好,净水器安装方法

楼主(2017-05-16):
null

       净水器什么时候安装最好,净水器安装方法净水器,顾名思义就是可以净化家里水质的机器,一般都是安装在厨房的水槽之下,那么我们在安装净水器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如果要挑选时间,净水器什么时候安装最好呢?下面就给大家一一介绍一下吧。

  净水器什么时候安装最好

  一般来说,安装净水器最好在家里装修之前,因为要根据自己家里的水质情况和用水的量来决定安装什么样的净水器,如果是家里的水质比较差的话,那么就应该选择一款杀菌能力比较好的净水器,那么如果家里已经开始装修了,就应该在厨房装修完成之前将净水器安装好,这样一来在安装的时候会比较方便一点。

  净水器安装方法

  1.首先,我们应该选定一个打孔的位置,对净水器进行固定,一般来说,孔要打的圆滑一点,而且深度和孔的距离需要准确。

  2.然后就是将净水器和自来水管进行连接,一定要先将自来水的总阀门关掉,接口处还要用生胶带进行缠绕,以防漏水。

  3.再将净水器和浓水排放口进行连接,一般的净水机是可以将排污管直接放到排污管道中去的,所以端口处一定要留一定的空间,这样就可以避免污水会倒流回净水器中。

  4.将净水器的出水口和水水龙头进行连接,如果流量比较大,那么就可以用四分管进行连接,如果流量比较小,那么就可以选择4变2的接口进行连接。

  5.安装水龙头的时候,如果是要哦将水龙头安装在水槽之上,那么不锈钢水槽就可以用开孔器进行开孔,如果要将水龙头固定在墙面上,那么就直接用挂片将水龙头固定在墙面就可以了。

  6.安装完毕之后,将水打开,对净水器进行调试,看一看接口处有没有漏水,这个调试时间至少要2个小时,这样才能保证使用的安全。

  净水器安装注意事项

  1.确定净水器的安放位置:净水器的安装位置一定要放在和水表或者总阀门不远的地方,而且污水的处理一定要方便排放,而且还不能接近发热源,不能染太阳直射。

  2.净水器管线的安装:在净水器安装的过程中,管线的安装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是排污口,需要将管线连接在排污管道中,然后用钳子进行拧紧,接下来就是将管线和阀门进行连接,然后将所有的管线都拧紧之后进行充分的检查,这样才算是完成。

  3.净水器电源的安装:净水器的电源在安装的时候一定要根据净水器的安装位置进行布线,需要根据就近原则来进行,这样连接的插座才能够保证净水器能够连接到。

  总结:净水器是现如今很多家庭都有安装的产品,可以帮助人们过滤家里的水质,让饮用更安全,那么净水器在安装的时候是最关键的,净水器什么时候安装,净水器安装的步骤和注意事项,这些都应该充分的进行了解,这样才能更好的安装和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