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tiav13能在win1064位上安装吗?

楼主(2017-05-16):
西门子 tiav13能在win10 64位上安装吗?

西门子 tiav13上能仿真s7-300吗?

求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A:
1、可以,需要修改SIA.INI文档,用以屏蔽系统对于操作系统类型的检测。

2、可以仿真S7-300,你甚至于都不需要安装PLCSIM V13。因为仿真300的是使用PLCSIM V5.4 SP5的,该软件会在安装TIA的时候一并安装。

楼主:
非常感谢您对我的解答!谢谢您!

网友B(2018-03-24):
大神,可以详细的指导下吗?

引用 网友A:
1、可以,需要修改SIA.INI文档,用以屏蔽系统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