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系列PLC

楼主(2017-05-17):
刚接触西门子PLC ,西门子SMART的T60系列添加模拟量模块EMAE04选择电流时只有0-20ma,传感器都是4-20ma的。这样怎么做?

网友A:
接线直接用,不会损坏PLC。

1、自己计算做0-20ma对应0-27648,那么4-20ma对应多少,在对应传感器测量范围计算。

2、下载一个模拟量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