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运动功能块o报警InvalidDir

楼主(2017-05-17):
 PLC硬件我使用施耐德M241,软件Somachine V4.1,用TRO,TR1两个引脚连接国产伺服驱动器,通过脉冲+方向的方式控制,我先定义了PTO,然后调用power  和 MoveVelocity 功能块,执行之后,power功能块正常,但是MoveVelocity,报错,说明是 InvalidDir,我查了下是方向无效,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希望各位大神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A:
DIR引脚应该是没有输入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