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决PLC如何控制电磁炉

楼主(2017-05-17):
 案例描述:材料-松下PLC  智能温控仪 , 电磁炉(电容式按键), 温控探头

           实现功能:按下启动按钮  电磁炉开始加热   温度探头检测   当达到温控仪设定的温度  信号反馈到PLC , 将电磁炉加热关掉,最终将液体温度控制在90左右

           问题:电磁炉按键经改装后,开始可以实现,但用两次后,总烧里面的芯片,不知道怎么回事,求            大神指教!!!

网友A(2022-07-30):
电磁炉不能频繁启动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