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涂胶程序求助

楼主(2017-05-17):
在现场进行KUKA机器人与涂胶编程,发现机器人每一直线运行时的起点和终点胶量比较大。了解一下有没有其他的指令或者语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各路大神帮忙解决一下,先行感谢!

网友A(2017-07-03):
起点和终点的速度比较慢,所以胶量比较大,要用库卡的提前输出信号功能

网友B:
用COUNT逼近,另外使用圆弧指令,涂胶的玻璃不是一个平整面,CYCLE指令更合适

网友C(2018-08-01):
同样,求助!请问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D(2018-11-09):
把速度提起来就行了

网友E:
提速啊加速度,速度不一样就会出胶量大,提前开胶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