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出错代码2200

楼主(2017-05-17):
一通电,PLC的CPU上的'ERR'就闪烁,出错代码2200,求教各位应该怎么解决呢?

看了手册上的措施但是看不懂啊,求指点,非常感谢

错误说明如下:

DIP开关的有效参数驱动器指定的驱动器中没有参数文件。

程序存储器中没有参数文件。

参数有效的所有驱动器中没有参数文件。

解决措施:

·检查并修改DIP开关设置的有效参数驱动器设置。

·将参数文件设置到DIP开关的有效参数驱动器指定的驱动器中。

看不懂它给的方法,请问具体要怎么设置?刚学PLC,弄了好长时间还不行……

楼主:
求各位前辈指导,真心感谢

网友A(2018-04-05):
参数设置问题,重新清除一下参数,再下载。 断电,上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