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过载故障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7-05-17):
过载故障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电动机能够旋转,但运行电流超过了额定值,称为过载。过载的基本放映是:电流虽然超过了额定值,但超过的幅度不大,一般也不形成较大的冲击电流。输出电流超过反时限特性过载电流额定值,保护功能动作,变频器的容量偏小。 1、变频器过载故障的主要原因 1)、机械负荷过重    负荷过重的主要特征是电动机发热,并可从显示屏上读取运行电流来发现。主要原因是变频器负载太大,加减速时间、运行周期时间太短;V/F特性的电压太高;变频器功率太小。 2)、三相电压不平衡    引起某相的运行电流过大,导致过载跳闸,其特点是电动机发热不均衡,从显示屏上读取运行电流时不一定能发现(因显示屏只显示一相电流)。 3)、误动作    变频器内部的电流检测部分发生故障,检测出的电流信号偏大,导致跳闸。 2、变频器过载故障的检查方法 1)、检查电动机是否发热   如果电动机的温升不高,则首先应检查负载的大小,加减速时间,运行周期时间设置是否合理,并修正V/F特性,检查变频器的电子热保护功能预置得 是否合理,如变频器尚有余量,则应放宽电子热保护功能的预置值;如变频器的允许电流已经没有余量,不能再放宽,且根据生产工艺,所出现的过载属于正常过 载,则说明变频器的选择不当,应加大变频器的容量,更换变频器。这是因为,电动机在拖动变动负载或断续负载时,只要温升过高,而所出现的过载又属于正常过 载,则说明是电动机的负荷过重。这时,首先应考虑能否适当加大传动比,以减轻电动机轴上的负荷。如能够加大,则加大转动比;如果传动比无法加大,则应加大 电动机的容量。 2、检查 电动机侧三相电压是否平衡   若电动机侧的三相电压不平衡,则应再检查变频器输出端的三相电压是否平衡,如不平衡,问题在变频器内部,应检查变频器的逆变模块及其驱动电路; 如变频器输出端的电压平衡,则问题出现在从变频器到电动机之间的线路上,应检查所有接线端的螺钉是否都已紧固,以及触点的接触状态是否良好等。

网友A:
LALEINR IWEN RWNR 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