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散热电机吹风和抽风的优缺点

楼主(2017-05-18):
  很多朋友都有在散热电机的安装上面有一个疑虑 , 就是吹风和抽风到底哪个好?接下来给大家讲解下散热风扇吹风和抽风的优缺点。

  1 散热电机吹风的优缺点

  a. 风扇出口附近气流主要为紊流流动,局部换热强烈,宜用于发热器件比较集中的情况,此时必须将风扇的主要出风口对准集中的发热元件.

  b. 吹风时将在机柜内形成正压,可以防止缝隙中的灰尘进入机柜箱.

  c. 风扇将不会受到系统散热量的影响,工作在较低的空气温度下,风扇寿命较长.

  d. 由于吹风有一定方向性,对整个插框横截面上的送风量会不均匀.

  e. 在风扇HUB附近和并联风扇之间的位置有部分回流和低速区,换热较差,最好将风扇与插框保持50mm以上的间距,使送风均匀化

  2 散热电机抽风的优缺点

  a. 送风均匀,适用于发热器件分布比较均匀,风道比较复杂的情况

  b. 进入风扇的流动主要为层流状态.

  c. 风扇将在出风口高温气流下工作,寿命会受影响.

  d. 机柜内形成负压,缝隙中的灰尘将进入机柜/箱.

网友A(2022-05-07):
风扇出口附近气流主要为游泳池紊流流动,局部换热强烈,宜用于发热器件比较集中的情况,此时必须将室内恒温泳池风扇的主要出风口对准集中的发热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