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滚筒和非动力滚筒的分类

楼主(2017-05-18):
滚筒生产线简介:

滚筒生产线常用于物件的检测、分流、包装等系统,主要分为有动力滚筒、无动力滚筒、电动滚筒和堆积滚筒,线体形式有:直线型、弯道型、斜坡型、立体式、伸缩式及多叉道等。

滚筒生产线设备的分类:

1、驱动形式:无动力滚筒输送机、动力滚筒输送机、积放式滚筒输送机。动力滚筒输送机所用的驱动方式有:电动滚筒驱动和电机减速机驱动。滚筒机的输送速度有定速和调速两种,调速又可分为:电子调速、变频调速和机械调速;

2、输送形式:流水线设备主要有直线型滚筒线、转弯滚筒线、斜坡滚筒线、分流式(道岔式)滚筒线、鼎升移载式滚筒机、鼎升旋转式滚筒机等。

3、辊筒的材质:不锈钢、工程塑料、铝合金、碳钢。辊筒的表面处理有:镀锌、镀铬、铸胶、热塑胶、聚氨脂。

4、机架材质:不锈钢、铝型材、碳钢(一般表面喷塑、喷漆、烤漆处理)。

5、附件和配套的辅助装置,可根据客户实际应用时选配。

滚筒生产线特点:

机加工滚筒生产线在当下生产企业当中,不但可以完成多个方面的工艺需要,同时还可以采用积放滚筒实现物料的堆积输送。机加工滚筒生产线有着既简单又可靠性高,使用维护更加简便的特点。机加工滚筒生产线适用于各类箱、包、托盘等件货的输送,同时还可以输散料、小件物品或是不规则的物品放在托盘上进行同转箱内输送,可以输送单件重量很大的物料。

滚筒生产线安装及调式:

需要注意几个方面,由于机加工滚筒生产线的各支腿、立柱或是平台用化学锚栓牢固地固定于地面上,在进行调式时,请确保机加工滚筒生产线在地面上的固定。机加工滚筒生产线机架上的各个部件的安装螺栓应该合部进行紧固。各个托辊应该灵活转动灵活。托辊轴心线、改向滚筒、传动滚筒的轴心线与机架纵向的中心线应该垂直。螺旋紧张行程为机长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一。信阳联广生产线的拉绳开关安装于生产线的一侧,两开关间用覆盖塑钢丝绳连接,松紧适度。机加工滚筒生产线的跑偏开关安装于生产线机头尾部的两侧,成对安装。开关的立辊与输送带带边的垂直,保证带边位于立辊高度的三分之一处。立辊与输送带边缘的距离为五直至七十厘米。另外机加工滚筒生产线还需配与清扫器、导料槽的橡胶刮板应与输送带完全接触,否则,调节清扫器和导料槽的安装栓使刮板与输送带接触。在进行安装完之后还需做一系列的检查,以防万一。首先是各托辊应与输送带接触,必须是转动灵活。各润滑处无漏油现象。各紧固件无松动。轴承温升不大于四十度,并且最高温度不超过八十度。信阳联广机加工滚筒生产线在正常运行时,生产线应该运行平稳,无跑偏,无异常噪音。

滚筒生产线设备的主要装置

由传动滚筒、槽型上托辊、下托辊、驱动装置、拉紧装置、清扫器、改向滚筒、垂锤张紧装置及导料槽和电器控制装置等组成。机加工滚筒生产线的当中的输送带通过绕经传动滚筒和尾部改向滚筒间产生了巨大的摩擦力使得输送带不打滑。工作时,减速电机带动传动滚筒,通过摩擦力驱动输送带进行运行,物料由进料装置进入并且随着输送带一起运动,经过一定的距离到达出料口进行转入下一道工艺的环节。

信阳联广电子设备厂 专业制造生产线、组装线、SMT接驳台,PCB上板机、全自动上下板机、无铅波峰焊机、无铅回流焊机、全自动锡膏印刷机、自动封箱机、自动螺丝机、自动打包机、点胶喷胶设备等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