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组态王通讯问题

楼主(2017-05-18):
S7-200-CPU-226型号,我设置I0.1为一个开关。那么在组态王建立变量,寄存器填写I0.1,在运行过程中I0.1开启或者关闭,组态王中都没有反应。请问组态王变量中如何设置寄存器,才能调用PLC中I0.1。有人说是改成M0.1就行,我不懂~是这样吗?

网友A:
先用编程软件与PLC实现PC/PPI通讯,如果可以,再是组态王通讯。
成功经验是组态王设置COM口的PPI驱动,PLC直接以PPI模式与组态王交换数据,不必设置为自由口模式。

网友B(2018-08-22):
使用大连德嘉CP243u  200PLC 连组态王,方便快捷。

另外工程项目上有很多需要在不同的地方分别对一个PLC进行监控,如用WinCC、组态王、力控等上位机软件,为此大连德嘉研发的S7-200以太网模块CP243u,它能够使你用 WinCC 自带的驱动[TCP/IP(auto)]连接 S7-200,并且最多可以连接4台上位机。在工程应用中化复杂为简单、方便实用。减少了因使用 OPC[即 PC ACCESS]而带来的通讯不稳定性!
WinCC 中的 I、Q、M、DB1(切记是 DB1)与 S7-200 中的 I、 Q 、M、 V 一一对应,使用时非常简单,填完 IP 地址就可立即使用。同时 S7-200 的编程软件 MicroWin 也可同时工作,可通过 CP243u 对 s7-200 进行上传下载程序,在线调试及监视,功能是相当的强大,西门子不能同时做到。 l
(1)连接 WinCC 不需要用 OPC,可以直接连接,增强通讯稳定性。 l
(2)可以同时连接 4 台上位机 l
(3)拥有 2 个通讯通道,可以实现 S7-200 与 S7-1200、S7-1500、S7-300、S7-200 Smart 等 PLC 的通讯功能 l
(4)通过西门子 S7-200 的 PPI 编程口与 PLC 连接,不占用模块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