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寻位问题

楼主(2017-05-18):
对于安川初学者,安川的寻位功能是否要增加硬件,我接触过其他品牌的机器人寻位都是软件上面的事情,如果安川需要增加硬件又是增加什么硬件指令又是什么,可否发一分寻位功能的资料给我呢?安川小白谢谢拉

网友A:
按添加程序,选择TYPE为MOVC然后确认,三点确定一个圆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添加程序,选择TYPE为MOVC然后确认,三点确定一个圆弧

亲。你这是走圆弧程序,我问的寻位的问题

网友B(2017-07-10):
同样是新人  你说的寻位是什么意思 我看看和我理解的是一个问题吗

网友C(2017-10-26):
什么是寻位啊。

网友D:
什么是寻位呢?

网友E(2017-11-28):
机器人不需要添加硬件,但需要打开机器人的搜索功能参数(需要用安川的密码狗)

网友F:
安川机器人正在执行移动指令这步时突然停止,这时怎么把当前的程序指针自动跳转到程序第一步(NOP步)

网友G:
寻味是干嘛的,新人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