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电脑调试软件只能识别出二代机型

楼主(2017-05-18):
电脑系统是WIN7的,软件安装好后只能识别出二代机型,五代以上通过USB连接的就无法识别,求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USB驱动程序安装了吗?

楼主:
问题找到了,就是USB驱动没装,现在好了!

网友A:
如果上位是安川的运动控制器,可以通过控制器连接伺服使用singmawin,即不要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