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写WINCC中的报警流动条功能?

楼主(2017-05-19):
WINCC软件中的报警均以表格形式出现,如何使用滚动条的方式实现呢?请指教,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同志来响应一下呢?谁有关于WINCC的例程也行啊,邮件联系:wangshixian@126.com

万分感激~~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种软件。我看了一下博图的,你说的滚动条的方式是图上蓝色的条状那种吗?

如果是,你把属性——布局——模式下面显示类型从高级改成报警行,就行了。

如果不是,设置应该都在属性里面,仔细找找吧,看能不能改成你想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种软件。我看了一下博图的,你说的滚动条的方式是图上蓝色的条状那种吗?如果是,你把属性——布局——模式下面显示类型从高级改成报警行,就行了。如果不是,设置应该都在属性里面,仔细找找吧,看能不能改成你想要的。

不知道你说的是跑马灯式循环现实,还是现实最近几条报警,跑马灯式没用过,如果要现实最近的报警,可以将报警控件只显示一行或几行,设置自动滚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种软件。我看了一下博图的,你说的滚动条...

我的软件是PORTAL WINCC V13 SP1版本的,找到布局了,但是只有位置和大小项,没有你说的模式一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

没有找到只显示一行的选项啊,而且也没有自动滚动的项,我估计得用脚本来实现,就是没有成功!!~

网友C(2017-07-02):
选择文字,改成报警内容,属性里改成隐藏,触发地址和plc报警地址改成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