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安装及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7-05-19):
1 交流接触器运行中的问题

  交流接触器是一种应用广泛的控制电器,主要用于控制电动机等用电设备的运行和停止,普通的交流接触器在吸合后,交流接触器的线圈里仍然通着交流电,功耗比较大,所以线圈发热,噪声大比较普遍,不仅浪费电能而且线圈的绝缘容易老化使交流接触器的寿命缩短。

  2 交流接触器节能模块的功能与使用效果

  在普通交流接触器上使用节能此模块后,交流接触器吸合状态下功耗大幅度降低,线圈温度也会大大降低,可以使接触器线圈的绝缘层不因为高温而老化,从而延长接触器的使用寿命。交流接触器吸合状态下噪音大幅度降低,改善接触器使用场所的环境条件。普通交流接触器一般只能在线圈额定电压85%~110%的范围内工作,当线圈两端电压高于额定电压的110%时,交流接触器线圈有可能会因为发热而烧毁,在接触器上加装此模块后,交流接触器承受电压波动的能力增强,在操作电源电压过高的情况下,交流接触器线圈也不会因为发热而烧毁。

  加入该模块后接触器吸合的声音清脆有力,吸合状态下的电流仅为不加装模块时的10%~40%,节电率为90%~60%。而且接触器吸合后的噪音降低,长时间使接触器保持吸合,接触器线圈表面无明显的温升,甚至还有凉的感觉,对CJ20-400A接触器试验,未加节能模块(线圈电压220V)接触器在吸合后达到稳定状态时的电压为220V、电流为0.615A、噪音为52.5dB、温度为105.2℃,安装模块后,达到稳定状态时的电压为220V、电流为0.184A、噪音为36.6dB、温度为26.8℃,视在功率的节电率为70%。由以上试验可以看出:在接触器线圈回路里加装QCJ交流接触器节能模块后,接触器的电流、噪音、温升均大幅下降,证明模块对交流接触器具有减小线圈回路电流、降低噪音、降低温升的作用。

  3 交流接触器节能模块的安装应用

  在模块的顶部有两个输入接线端子,下部两侧各有两个输出导线,将模块下部的两根输出导线接交流接触器线圈的接线端(A1、A2),将模块顶端的输入接线端接交流接触器的控制电路。

  节能模块的工作电压为AC220V,输入端只能接入220V的操作电源,严禁接入380V电源,但本模块的输出却可以驱动线圈额定电压为380V的交流接触器,此点请特别注意!

  具体操作方法如果接触器线圈电压为220V,则只需将原接交流接触器线圈的导线从接线端子上拆下,接到本模块的输入端子上,再把本模块的输出导线接交流接触器的线圈即可(即把本模块串接到接触器的线圈回路里)。如果原接触器线圈电压为380V,则要把本模块串到交流接触器的线圈回路里,同时还要把原控制线路两根电源线中的一根改接到工作N线上(原来的控制电源线接两根相线,电压为380V,现把其中的一根线改接到工作N线上,使控制电压改变为220V),如果原控制线路里还有额定电压为380V的指示灯、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等元件,还要把这些元件更换为额定电压为220V的元件。

  如果是新装交流接触器的控制电路,建议购买线圈额定电压为380V的交流接触器,因为虽然本模块可以驱动线圈额定电压为220V和380V两种交流接触器,但380V的接触器所配用的模块比220V的接触器所配用的模块要小一档(或两档),在接触器主触点载流量相同的情况下,驱动380V的接触器所需要的电流会更小,节能效果会更好,且220V和380V接触器的价格基本相同,所以建议优先使用380V交流接触器。

以上就是松峰电气的小编为您做的简单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