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rs485

楼主(2017-05-19):
本人初学。

     公司来的新的机器,带电机的。控制箱里本来没有变频器,老板让安装变频器。

     使 电机转动容易,现在问题是,怎么把变频器接入到系统里。控制箱里面有块一个控制板,有一个rs485接口,能不能直接连接到变频器上?然后怎么办呢?

    之所以要接到系统里,是因为这机器需要自动停机,它有一个计长系统,到达设定长度就自动停机,所以现在需要把变频器接入进去。

网友A:
rs485接口只是数据链路,还有通讯协议等很多麻烦事,变频器是什么通讯接口,面板怎么软件编辑。。。。。。。

楼主新学还是想想硬接线吧

网友A:
原来系统控制电机启动的线找到,接到变频器上启动变频器就可以了,可以看下变频器说明书,有DI输入接口配合参数设置。

网友B:
简单的方式就是使用控制IO接线方式,在变频器控制接线端子排上,一般有四个DI输入,可以用这四个点实现电机的启动,停止,故障复位(上电后,运行前,需要设置变频器对应IO的参数,具体要参见说明书,不同品牌的变频器不一样)。

不想接线IO线的话,就是用通讯方式,用RS485接口,A接A,B接B;设置好变频器参数,按照通讯协议要求,就可以实现变频器的控制,第一次做的话会比较麻烦。不过这种方式控制更加灵活,后期有修改的话,只需要调整程序就可以。

当然,初次接触变频器还是推荐先用简单方式,先让电机动起来,熟悉了后再慢慢深入了解。

网友C:
如果,要把启动停止等都在屏幕里操作的话,需要知道编辑屏画面的软件,变频器485通信的设置,和启动停止等相应的地址。好好看看变频器使用手册吧。如果距离近可以提供帮助。

楼主:
大家有没有推荐这方面的书?谢谢

网友D:
变频器一般有DI控制的,启停,正传反转,改变频率可以直接用那个控制。如果想监测变频器的电流,频率就得rs458通讯了。

网友E:
有一个rs485接口,能直接连接到变频器上,  只是你需要对 485 通讯的变频器有一定的了解,需要设置一些通讯参数,还有通讯的控制内家

网友F:
rs485是作为变频器通信使用的,主要你的设备不清楚,不好给你其他建议

网友G:
控制箱内有PLC或触摸屏吗,若有,可用带定长功能的变频器,与之通信,设定长度参数,现实定长切断

网友H:
不一定要用通讯来控制变频器的,一般变频器都会提供DI端子,来接收控制系统的起停等信号。

网友I(2017-06-26):
一定要用485通讯控制么?

网友J:
可以!需要用专门的PLC指令读取与写入变频器地址

网友K:
变频器di启动控制,通信控制比较麻烦

网友L(2017-10-26):
只做起动停止的话,还是用DI端口控制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