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电四维高压变频器故障处理

楼主(2017-05-19):
国电四维高压变频器单元故障怎么处理?

网友A:
 积分下载!!!!差积分???gongkongMP提示: 发布“主题帖” +3分/篇;自己删除

网友B:
功率单元里面就是有熔断器、充电接触器、电容、IGBT及其驱动板等等。拆开检查,万用表测量,哪坏换那里

网友C:
根据有关电路,检测相应功能单元元器件,是否正常。首先通过直观外形检查,是否有变形,烧糊等等,再用万用表检查有坏跟换同规格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