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变频器频率超过电机额定频率时对电动机转速的影响

楼主(2017-05-19):
通常的电机是按照额定频率电压设计制造的,其额定转矩也是在这个电压范围内给出的。因此在额定频率之下的调速称为恒转矩调速. (T=Te, P<=Pe) 。变频器输出频率大于额定频率时(如我国的电机大于50Hz),电机产生的转矩要以和频率成反比的线性关系下降。

当电机以大于额定频率20%速度运行时,电机负载的大小必须要给予考虑,以防止电机输出转矩的不足。

举例,额定频率为50Hz的电机在100Hz时产生的转矩大约要降低到50Hz时产生转矩的1/2。因此在额定频率之上的调速称为恒功率调速. (P=Ue*Ie)

当变频器的频率超过电机的额定频率时,电机的转速就会随着频率的提高而提高,但电机的转距将有所下降。如果变频器的的各项指标参数随着所带电机的指标参数设置正确,除电机的转距有所下降外,其他的电机性能都没有多的变化。

网友A:
电机超过额定频率运行最需要注意的是电机,是否变频专用电机,最高频率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