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OPEN通信组态报文

楼主(2017-05-20):
经典运动控制总线,优化的报文组织,通信效率高。本例主要描述DVPCOPM-SL 为主站,8台伺服A2-M从站的通信组态,应用软件CANOPEN 5.01,此例举一反三可以应用到台达C系列变频器canopen通信。

网友A: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想用台达PLC通过CANopen总线联第三方传感器,通讯怎么配置啊?传感器没有EDS文件,望指点,谢谢

网友A:
对应的程序能看看么?只要通讯相关的即可,lh7jw@qq.com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想用台达PLC通过CANopen总线...

好像可以用office转E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应的程序能看看么?只要通讯相关的即可,网友A@q...

把控制字位的对应含义结合起来看,在canopen软件帮助里面有例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lh7jw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想用台...

 能具体点么,或者手册之类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