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2N-2AD问题

楼主(2017-05-20):
求 大师帮忙:FX2N-2AD模拟量输入模块连在FX3UPLC上,用4-20MA电流输入模式,传感器-1到5bar常压读出数字              是670,传感器0到400bar常压读出数字是400。

在FX3U4AD上同样传感器-1到5bar常压读出数字是667,传感器0到400bar常压读出数字是4,都是选择4-20MA模式数字都是0-4000.请大师帮助那地方有问题?

网友A:
2N和3U分辨率不一样 读出来的数字就会不一样  不要纠结再读出来的数字上面 经过转换看电流的差异

楼主:
可是-1到5bar传感器在两个模拟量模块上读出数值667 与 670应该是一样的,没问题。就0-400bar的传感器相差这么大。

网友B:
积分下载!!!!差积分???积分下载!!!!差积分???

网友C:
量程对应就明白了

楼主:
感谢“谢谢你的爱1999”搞定了。分享大家:FX4AD  4-20毫安只是对应1-5V对应数值400-2000.0-400bar常压下是400对应电压1.0V。而-1到5bar电压1.65V左右数值刚好670.

网友D:
有点小疑惑,还请楼主解答。

FX4AD 4-20mA是电流输入模式,为什么对应1-5V(这是个电压范围啊)电压和电流输入模式不是分开的吗,怎么还能对应?

楼主:
        这个我也说不准,FX2N4-20ma都是这样的4ma时测量电压是1伏20ma是5V.数值是对应1-5V的

网友E:
压力范围比较大,曲线的比例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