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故障

楼主(2017-05-20):
安川机器人报1684故障,我查了一下说是一次侧电压下降,但具体有哪些原因引起,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1. 是不是变压器性能下降。

  2. 可以是伺服控制板。

网友B:
伺服控制板可能性很大吆

网友C:
你怎么说也该拍个照片看看啊,,,,,

网友D:
可能是伺服控制板坏,引起一次侧电压下降!

网友E:
估计是主板测控系统出问题了!

网友F:
大婶https://shop182904866.taobao.com/

网友G:
找手册看代码,或者看具体现场

网友H:
找手册看代码,好像是欠压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