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的输入方式

楼主(2017-05-20):
 三菱触摸屏利用压力感应进行控制。三菱触摸屏的主要部分是一块与显示器表面非常配合的电阻薄膜屏,这是一种多层的复合薄膜,它以一层玻璃或硬塑料平板作为基层,表面涂有一层透明氧化金属(透明的导电电阻)导电层,上面再盖有一层外表面硬化处理、光滑防擦的塑料层、它的内表面也涂有一层涂层、在他们之间有许多细小的(小于1/1000英寸)的透明隔离点把两层导电层隔开绝缘。当手指触摸屏幕时,两层导电层在触摸点位置就有了接触,电阻发生变化,在X和Y两个方向上产生信号,然后送触摸屏控制器。控制器侦测到这一接触并计算出(X,Y)的位置,再根据模拟鼠标的方式运作。
  输入方式
  三菱触摸屏输入字母方式:
  三菱触摸屏在使用触摸屏数值输入时会有自动的键盘弹出,但词键盘只能用于输入数字,如果要输入字母必须要进行一系列的设置。

  首先用户要自己定义一个可以输入字母的键盘,这可通过触摸屏的窗口画面设置,在此画面中用户可以通过使用键代码开关设置要输入的字母。其次用户要在软件选择使用用户自制窗口,按键的窗口设置为自制键盘的画面窗口。
  以上设置好后用户在触摸屏中选择ASCII输入元件放在画面中再下载到触摸屏中,连接好plc正常通讯后,只要按下ASCII输入的位置,就会弹出用户自定义的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