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吊电路故障

楼主(2017-05-20):
龙门吊合闸之后不做任何动作过会主电就会跳闸,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如果是断路器跳闸的话,可以考虑断路器自身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断路器跳闸的话,可以考虑断路器自身故障。

已经解决了,谢谢。是起重升降机限位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