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节plc程序,求大神解我心头之惑,感谢

楼主(2017-05-20):
上图中,火检中间变量线圈都已经变绿了,为什么上面的点没变绿???

网友A:
那是个常闭点吧  当然不通了。。。

网友B:
你这个图的模糊程度我也是醉了.是否在别处又把线圈复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图的模糊程度我也是醉了.是否在别处又把线圈复位了?

求加微信详谈。。。谢谢大神

网友A:
我觉的就是常闭 不就那样显示吗  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觉的就是常闭 不就那样显示吗  有什么问题吗

是常闭没问题,看程序要整体看,看冰山一角有时候看不出真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觉的就是常闭 不就那样显示吗  有什么问题吗是常闭没问题,看程序要整体看,看冰山一角有时候看不出真像!

       大神,求微信,求指导,求分析

网友D:
建议用电脑截图之后发上来,效果会好一些,手机拍电脑的照片,效果会很差

网友E:
估计你是双线圈输出了

网友F:
这是RS5000吧,正常啊,没看出有问题,下面那图是个常闭点,线圈使能后常闭点变开点,开点怎么会绿?

网友G:
这是RS5000吧,正常啊,没看出有问题,下面那图是个常闭点,线圈使能后常闭点变开点

网友H:
拍的啥图片,看都看不清,不知道是担心泄密还是啥,总之看不清道不明。

网友I:
把图片拍清楚是对被请教人最起码的尊重

网友J:
要问问题可以,起码图像先清楚点行不!

网友K:
检查一下:

1、是否有双线圈输出;

2、是否刷新频率不对,你试试把线圈断电重上电,看开关点有无变化;

3、重新建个程序段测试。

网友L:
实在是看不清楚,看不清楚啊

网友M:
触点不动作,一般都是双线圈造成的。

网友N:
常闭触点有输入才会变绿色

网友O(2017-06-21):
应该是你当前的程序跟PLC里面实际的程序有出入。你尝试将程序传给PLC后再试试看

网友P:
看不清啊,电脑截图应该会好点。

网友Q:
你这个徐州燃控的天然气燃烧的程序吧,我们也用着

网友R:
把程序执行顺序调整一下试试

网友S:
双线圈了吧?请检查输出

网友T(2018-02-23):
你这个图的模糊程度我也是醉了.是否在别处又把线圈复位了

网友U(2018-10-04):
我也醉了 ,太模糊了 看半天没看清楚

网友V(2020-06-04):
能不能截屏啊兄弟。着看起来太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