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子调压180吨铸造吊主钩强胜下降跳总接触器,有时动作有时不动作。

楼主(2017-05-21):
大神们主钩上升下降跳总柜里的总接触器,有时动作一档跳有时不动作几秒钟后就跳。或者动作后主令回零位的时候接触器就跳了,装置是定子调压的。

网友A:
那就查看总接触器线圈是什么指令在控制,没有线路图,难以分析准确!

一般总接触器只是起到电源切入作用,线圈串在某些行程开关,保护触点,零位保护等,估计不麻烦,照着线路图一步步查下去,原因会漏出来。

端子接头松动极有可能,起重机震荡那么大,要经常检查维护的。

网友B:
查看有没有漏电或者接头松动的现象

网友C:
跳总柜子里的总接触器,只有是总接触器的线圈控制回路失压导致

网友D:
很可能工作时接触器线圈欠压,可以查查!

网友E:
看看控制回路,是不是自锁出问题了!

网友F:
是否电压低;查看供电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