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工作时发出的声音很尖,

楼主(2017-05-21):
3千瓦的伺服电机工作时,电机的声音比别的电机尖。可以正常工作,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调整增益,有啸叫后,减小增益直至没有声音

网友A:
这个有一个可能就是速度位置环参数增益过大,你可以试试将其减小,什么时间常数,增益,滤波时间常数等等,也叫刚度

网友B:
此种问题是你的负载不同引起的,可调整刚性性能,一般的伺服选型都能匹配到负载的,不知道你的是什么牌子的伺服电机,看看相关手册可以根据负载进行自整定操作的!

网友C:
也不排除机械故障,检查一下是不是机械故障引起

网友D:
调整相关参数!!!!!!!!!!!!

网友E:
系统刚度和参数影响啸叫,看说明书上有关于伺服调整的参数

网友F:
查看轴承是否良好,查看润滑是否良好

网友G:
去除负载试一试。。。。。。。

网友H:
增益过大减小增益减小增益

网友I:
首先排除是否是机械按照问题,然后去调试PID,具体调试方法参考百度,如果PID调试正常还有啸叫,要判断该声音是否是电机告诉运动电流的声音。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调整增益,有啸叫后,减小增益直至没有声音

增益怎么调啊!能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K:
最快的办法,下载一个相关伺服的调试软件   让它自整定刚性,增益,积分!

网友L:
调整增益。根据伺服参数手册,找到增益调整的序号,然后调小增益。一次不理想试多次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最快的办法,下载一个相关伺服的调试软件   让它自整定刚性,增益,积分!

这个我还没有用伺服软件调试过呢

网友N:
伺服的刚性等级跟负载的惯量和机械刚性有直接关系,惯量越大,刚性越差,伺服所能达到的刚性就越小,如果人为设置高的增益,就会出现电流环震荡从而产生啸叫

网友O(2017-07-07):
增益调节速度环减小知道没有声音

网友P:
调节刚性数值试一下,刚性数值设置不当也可能会这样

网友Q(2017-09-18):
调整增益,有啸叫后,减小增益直至没有声音    一楼大神说得对

网友R:
刚性太高或转动惯量调得太高会不会

网友S(2021-07-26):
引用 网友D:
调整相关参数!!!!!!!!!!!!

        ---------------------------------------------------------------真是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