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中如何拖拽一个单极开关成多极开关

楼主(2017-05-21):
eplan自带的符号库中没有三极接触器主触头,我看一个教学视频上画一个单极主触头然后拖拽下就是一个三极出头了如图:

可是我在自己的eplan中拖拽就复制出多个触头对象了,请问下这个在哪里设置下呢??

网友A:
主触头应该是这种。你说的拖拽是快速放置符号,插入符号电气到连接点按住左键不放,移动鼠标,只要有电气连接点的位置都会放置该符号。然后修改属性

网友B(2018-06-26):
http://pan.baidu.com/s/1hs399HU

网友C:
自己试过很多次,横向拖拽,只显示一个标识符,其余显示设备标识符隐藏,但是纵向拖拽,每个触点都会出现标识符,可以在属性设备里面修改

点击  触点  右键选择属性,在打开的对话框中选择“常开触点”选项卡,然后在最下面类别框, 找到设备标识符-查找放向,修改为 图框放向的备选方案,即可。

网友C:
还可以自己创建符号,请查找某大神录制的关于符号管理的视频。

网友D(2019-04-01):
可否截个屏看看,@guoef,图框放向的备选方案,找不到呀

网友E:
先画好触头要连接的设备,比如电机,然后再画触头,拖拽,就会生产三个触点,并自动连接好

网友F(2019-11-17):
引用 网友A:
主触头应该是这种。你说的拖拽是快速放置符号,插入符号电...

试了没有用啊有什么地方可以设置么

网友G(2020-07-06):
这个问题不大,属性里面隐藏一下

网友H(2020-10-02):
多看看学习视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