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变频器!n

楼主(2017-05-21):
三肯变频器报GAL-4,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断线报警,检查压力表反馈线。或者将F1709改为120,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线报警,检查压力表反馈线。或者将F1709改为120,再试。

现在报ERE和ERU怎么回事

网友A:
ERE是不能利用操作面板进行运转,在设置了外部端子起停功能时,操作面板不起作用。

ERU是因电压不足,不能更改功能代码数据。可能是控制端子没有直流电压12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E是不能利用操作面板进行运转,在设置了外部端子起停功能时,操作面板不起作用。ERU是因电压不足,不能更改功能代码数据。可能是控制端子没有直流电压12伏。

有什么办法解决,找不到

网友A:
对于ERE报警,可以将启动方式改为面板起停。对于ERU,可能是机器内部元器件损坏,建议找三垦厂家解决,电话021-637565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ERE报警,可以将启动方式改为面板起停。对于ERU,可能是机器内部元器件损坏,建议找三垦厂家解决,电话021-63756555

按运行报ERE,按改出厂设置报ERU,。那面板启动怎么修改

网友A:
F1101改为1,是面板起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F1101改为1,是面板起停。

方便给微信吗,怕又不对

网友A:
我还不太会使微信,我的手机是13601175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