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用万用表检查电器的好坏

楼主(2017-05-21):
指针式万用表的基本使用方法:
(1)测试前,首先把万用表放置水平状态,并视其表针是否处于零点(指电流、电压刻度的零 点),若不在,则应调整表头下方的“机械零位调整”,使指针指向零点。
(2)根据被测项,正确选择万用表上的测量项目及量程开关。
如已知被测量的数量级,则就选择与其相对应的数量级量程。如不知被测量值的数量级,则 应从选择最大量程开始测量,当指针偏转角太小而无法精确读数时,再把量程减小。一般以指针偏转角不小于最大刻度的30%为合理量程。
(3)万用表作为电流表使用
①把万用表串接在被测电路中时,应注意电流的方向。即
把红表笔接电流流入的一端,黑表笔接电流流出的一端。如果不知被测电流的方向,可以在电路的一端先接好一支表笔,另一支表笔在电路的另—端轻轻地碰一下,如果指针向右摆动,说明接线正确;如果指针向左摆动(低于零点),说明接线不正确,应把万用表的两支表笔位置调换。
②在指针偏转角大于或等于最大刻度30%时,尽量选用大量程档。因为量程愈大,分流电阻愈小,电流表的等效内阻愈小,这时被测电路引入的误差也愈小。
③在测大电流(如500mA)时,千万不要在测量过程中拨动量程选择开关,以免产生电弧,烧坏转换开关的触点。
(4)万用表作为电压表使用
①把万用表并接在被测电路上,在测量直流电压时,应注意被测点电压的极性,即把红表笔接电压高的一端,黑表笔接电压低的一端。如果不知被测电压的极性,可按前述测电流时的试探方法试一试,如指针向右偏转,则可以进行测量;如指针向左偏转,则把红、黑表笔调换位置,方可测量。
②与上述电流表一样,为了减小电压表内阻引入的误差,在指针偏转角大于或等于最大刻度的30%时,测量尽量选择大量程档。因为量程愈大,分压电阻愈大,电压表的等效内阻愈大,这对被测电路引入的误差愈小。如果被测电路的内阻很大,就要求电压表的内阻更大,才会使测量精度高。此时需换用电压灵敏度更高(内阻更大)的万用表来进行测量。如MFl0型万用表的最大直流电压灵敏度(100千欧/V)比ME30型万用表的最大直流电压灵敏度(20千欧/V)高。
③在测量交流电压时,不必考虑极性问题,只要将万用表并接在被测两端即可。另外,一般也不必选用大量程档或选高电压灵敏度的万用表。因为一般情况下,交流电源的内阻都比胶小。值得注意的是被测交流电压只能是正弦波,其频率应小于或等于万用表的允许工作频率,否则就会产生较大误差。
④不要在测较高的电压(如220v)时拨动量程选择开关,以免产生电弧,烧坏转换开关关的触点。
⑤在测量大于或等于100v的高电压时,必须注意安全。最好先把—支表笔固定在被测电路的公共地端,然后用另一支表笔去碰触另——端测试点。
⑥在电路系统中常用电平来表示该点的电压有效值。故万用表在交流电压档上带有电平刻度,零电平是指600欧阻抗上产生1mW的功率,即对应的电压有效值为0.75V。如果破测电路阻抗不等于600欧,则按下式进行核算:实际电子值=万用表dB读数+101g(600/z)式中,z为被测电路的阻值。 值得指出的是:测电平时应放置在10v档上,因为万用表电平刻度是在该档上设计计算的,如果量程不够,需换另外档测量另外万用表只适宜测音量频电平,如电路上有直流电压,还必须串接一只0.1uF/450V电容器将直流隔断后再测量
⑦在测量有感抗的电路中的电压时,必须在测量后先把万用表断开再关电源。不然会在切断电源时,因为电路中感抗元件的自感现象,会产生高压而可能把万用表烧坏。
(5)万用表作为欧姆表使用
1测量时应首先调零。即把两表笔直接相碰(短路),调整表盘—下面的零欧调整器 使指针正确指在0欧处。这是因为内接干电池随着使用时间加长,其提供的电源电压会下降,在Rx=0时,指针就有可能达不到满偏,此时必须调整Rw,使表头的分流电流降低,来达到满偏电流Ig的要求。
②为了提高测试的精度和保证被测对象的安全,必须正确选择合适的量程档。一般测电阻时,要求指针在全刻度的20%—80%的范围内,这样测试精度才能满足要求。
3由于量程档不同,流过只Rx上的测试电流大小也不同。
量程档愈小,测试电流愈大,否则相反。所以,如果用万用表的小量程欧姆档RX1,RX10去测量小电阻Rx(如毫安表的内阻),则Rx上会流过大电流,如果该电流超过了Rx所允许通过的电流,Rx会烧毁,或把毫安表指针打弯。所以在测量不允许通过大电流的电阻时,万用表应置在大量程的欧姆档上。同时量程档愈大,内阻所接的干电池电压愈高,所以在测量不能承受高电压的电阻时,万用表不宜置在大量程的欧姆档上。如测量二极管或三极管的极间电阻时,就不能把欧姆档置在Rxl0k档,不然易把管子的极间击穿。只能降低量程档,让指针指在高阻端。但前面已经指出电阻刻度是非线性的,在高阻端的刻度很密,易造成误差增大,
①由厂作欧姆表使用时,内接干电池,
池的负极,黑表笔接干电池的正极。对外电路而言,红表笔接干电池
2测量较大电阻时,手不可同时接触被测电阻的两端,不然,人体电阻就会与被测电阻并联,使测量结果不正确,测试值会大大减小。另外,要测电路上的电阻时,应将电路的电源切断,不然不但测量结果不准确(相当再外接—个电压),还会使大电流通过微安表头,把表头烧坏。同时,还应把被测电阻的一端从电路上焊开,再进行测量,不然测得的是电路在该两点的总电阻。
(6)使用完毕不要将量程开关放在欧姆档上。
为了保护微安表头,以免下次开始测量时不慎烧坏表头。测量完成后,应注意把量程开关拨在直流电压或交流电压的最大量程位置,千万不要放在欧姆档上,以防两支表笔万—短路时,将内部干电池全部耗尽。

网友A:
指针万用表和数显万用表各有优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