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学PLC编程只靠电工证吃饭的人迟早会被社会淘汰!

楼主(2017-05-21):
记得以前有个老电工说过这样一句话,现在这个年代不学习plc,那就相当与一个小学生,也就只会那么一点加减乘除,稍难点的梯形图或者是编程公式那就没有办法理解了。
其实可以断定现在这个时代不会plc编程及相关自动化技术,那么只靠电工证吃饭的人,迟早会面临被社会淘汰的局面。
门外汉阶段:
可以看一些基础的东西,了解什么是PLC,基本原理是什么,可以运用 在那些地方等等,对PLC需要有个整理的了解。PLC通过收集信号,然后通过逻辑运算,指挥执行元件动作。
初级入门:
首先你需要安装软件,建议装在虚拟机中,与正常使用的系统分开,一是因为软件启动会有很多服务,影响电脑性能;二是编程软件容易被杀毒及其他软件破坏,导致无法使用。
1、入门是梯形图,先编写简单的小程序,比如红绿灯、运输带、小车之类的,用到的都是开关量,也就是0和1的逻辑,学会用PLCSIM做模拟。
2、学习数据的处理,包括数据的传输、转换,其中涉及到数据类型等基础知识。
3、功能和功能块。块类似于子程序,使我们的程序结构化。简化程序组织,便于修改、差错、调试。
入门阶段:
学会编辑人机界面,人机界面可以系那是设备运行状态,也可以对设备进行控制。
简单说下做项目的基本步骤。做项目一般要有机械设备厂家出控制说明书。就是设备的动作原理。有的设备会自带执行元件(电动机、阀门等)及检测元件(接近开关、仪器仪表等),纯机械设备就需要电气专业选型。
1、根据I/O数量及控制的复杂程度选CPU模块,I/O模块(远程站),供电及通讯模块、变频器等;
2、选电缆、继电器、开关等;
3、选控制机柜,一般都是选标准柜子;
4、绘制接线图,供电图及原理图等;
5、装配控制机柜和编写程序同时进行;
6、控制柜校线,上电,测试程序;
7、机柜进现场接外线,供电;
8、现场调试程序;
9、运行测试。
PLC控制是当今自动化控制的主流,目前自动化机台控制大多采用PLC控制,只要您是从事自动化的人员,那么您就必须要会使用PLC,否则您就根本入不了自动化控制的门,或是被自动化行业淘汰。

网友A:
电工就是电工,电气工程师就是电器工程师。按照楼主的说法,装配工不学机械设计,迟早要被社会淘汰。

网友B:
各行各业都能出状元,电工也是一个技术工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工就是电工,电气工程师就是电器工程师。按照楼主的说法...

引用 网友D:
电工就是电工,电气工程师就是电器工程师。按照楼主的说法...

电气工程师等同于电器工程师?

网友E:
各有所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