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触摸屏上两个按钮点动控制电机正反转,为什么没脉冲输出

楼主(2017-05-22):
信捷触摸屏上两个按钮点动控制电机正反转,为什么没脉冲输出,但是却有方向信号。

楼主:
大家帮忙看一下  为什么点动不了

网友A:
X输入需要用外围接线才可以的,尝试一下把X改成中间继电器,触摸屏上用同样的继电器地址代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X输入需要用外围接线才可以的,尝试一下把X改成中间继电...

确实  改了就可以了  谢谢

网友B:
hyi0214 X输入需要用外围接线才可以的,尝试一下把X改成中间继电

网友C:
输入要用外围接线才可以的,尝试一下把X改成中间继电器

网友D:
没积分 ,先赚点

网友D:
没积分 ,先赚点没积分 ,先赚点

网友E(2019-04-29):
不会用,在里面乱看

网友F:
M点试下,M点试下,M点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