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配电系统?什么是三级配电?什么是二级保护?

楼主(2017-05-22):
什么是配电系统

  配电系统的组成

  在我国,配电系统可划分为高压配电系统、中压配电系统和低压配电系统三部分我国配电系统的电压等级,根据《城市电网规划设计导则》的规定,220kV及其以上电压为输变电系统,35、63、110kV为高压配电系统,10、6kV为中压配电系统,380、220V为低压配电系统。

  1.主隔离开关

  起重机宜装设切断所有电源的主隔离开关,开关应尽量靠近总进线集电器。当总进线集电器有断开装置或该供电线路只有一台起重机并可从地面切断电源时,可不设主隔离开关。

  2.总断路器

  总电源回路应设总断路器,总断路器的控制应具有电磁脱扣能力,其额定电流应大于起重机额定工作电流,电磁脱扣电流整定值应大于起重机最大工作电流。总断路器的断弧能力应能断开起重机上发生的短路电流。

  3.动力电源接触器

  动力电源回路应设能够分段动力线路的接触器。

  4.动力电源紧急分断

  紧急情况下,能在司机室和电气室内断开总动力电源和制动器电源。急停按钮为红色非自复位式。

  5.分支线路配电

  各机构动力、控制及辅助电源分支线路应采用断路器、熔断器或过电流保护继电器,提供过电流保护能力。当三相动力电路采用熔断器保护时,应具有却像保护功能。

  什么是三级配电系统

  三级配电系统一般设置的是室内总配电屏和室外分配电箱或设置室外总配电箱和分配电箱、开关箱,实行三级配电。

  三级配电箱中的动力配电箱与照明配电箱应该分别设置,如果合置在同一配电箱里,动力和照明路线就要分路设置,照明线路接线应该接在动力开关的上侧配电系统中的开关箱应该是由末级分配电箱配电,开关箱内应一机一闸,每台用电设备应都有自己的开关箱。

  而总配电箱就应该设在靠近电源的地方,分配电箱应装设在用电设备或负荷相对集中的地区。配电箱和开关箱应设在干燥、通风及常温场所。不能设在有严重损失作用的瓦斯、烟气、蒸汽、液体及其他有害介质附近,也不能设在容易受到固体物撞击、强烈振动、液体浸溅及热源烘烤的场所。

  配电箱、开关箱周围空间要有足够大,周围不能乱放杂物。

  安装的时候要端正、牢固,移动式的箱体应设在坚固的支架上,固定式的配电箱、开关箱的下皮与地面的垂直距离应大于1.3m,小于1.5m。

  而其中的导线进线口和出线口要设在箱体的下底面,严禁设在箱体的上顶面、侧面、后面或箱门处

  二级配电箱:

  配电箱、配电柜、配电室以及配电系统等内容大放送!

  适用建筑工地施工用电,是专门针对工程施工现场情况比较特殊而设计。符合建设部门有关施工用电规范标准。全套产品能组成完整施工用电三级保护纟统、达到一机一闸一保护的目的。二级箱采用内外门设计,外表喷塑。安全美观,防雨箱顶适合野外工作。

  二级配电箱要离地1.5M放置

  总开关60A—— 100A

  照明开关16A—— 16A 两相漏电开关

  空调1.5P—20A—— 20A两相漏电开关

  电热水器8000W+洗衣机—— 60A两相漏电开关(因为没有40A的开关,只有32A的)

  插座开关16A —— 16A

  主要用电器为冰箱、电磁炉、微波炉

  空调开关需要更换,总开关也需要更换。

  总开关不用带漏电。分支开关带漏电保护最好。因为人体通过30mA会致命危险。漏电开关的动作电流是15—3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