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与PLC链接不上,通讯错误

楼主(2017-05-22):
电脑与PLC通讯错误,链接不上,怎么回事?

网友A:
编程电缆驱动装好了吗

网友B:
驱动是否安装成功,通讯格式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C:
右边的提示框很明确了,按照他的一项一项的排除吧,端口号波特率都试试

网友D:
1.认识编程电缆,正确设置。官方非官方电缆对通信口设置略有不同。

2.检查硬件连接了。包括电缆,PC接口……

网友E:
编程电缆驱动装好\\

端口 设置好

网友F:
设置问题,以前遇见过

网友G:
这个plc通讯起来还是很简单的,楼上的已经说的很详细了,试试吧

网友H:
1、最有可能是编程线缆的问题,标准的西门子200编程专用线缆应该没问题

2、端口设置问题,正确设置PC/PG端口

网友I:
错误提示中,已经告诉你怎么处理了,逐一排除。。

网友J:
提示你的问题你都试过的话还没用,可能你电脑里用杀毒软件清理过东西。这种情况只有重新装系统。你这种情况我已经碰到多次,我现在电脑都不装杀毒软件了。

网友K:
多半是设置错误,好好检查一下吧

网友L:
不是原装电缆吧,驱动有没有正确安装。

网友M:
你的远程地址怎么没有呢。

我之前在淘宝买的电缆,驱动装好,参数设了也不好使。后来用的原装的,一连就连上了。

网友N:
只打开一个程序,重新插拔通讯电缆,重启软件,重启电脑,试试应该就OK了

网友O:
1、在计算机设备管理器中察看驱动是否安装。

2、通讯参数设置正确否。

网友P:
路过学习一下~!谢谢大神门

网友Q:
感觉像是硬件上的问题

网友R:
西门子的水货线很容易坏的。找人借条原装线试试。

网友S:
设置问题,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T:
编程电缆在设备管理器端口是否能找到,设置好COM口与通迅参数,数据线要符合PLC

网友U:
找一根西门子原装的通信线,不会出现问题。淘宝买的水货通讯设置好、驱动装好都有可能还会出现的,看人品。这种碰到很多次了

网友V:
兼容线没问题的,我试过N次啦。

网友W:
com端口号未设置对,比如你是在USB3端口接入的,在PLC里默认的却是com1口,这样就联不上电脑。必须在PLC编程软件界面里设置成com3才行。

网友X:
检查一下端口号,把本地和远程地址改一下再通

网友Y:
电缆驱动

PG/PC口

CPU切到stop

网友C:
编程线缆没问题吧,然后端口啥的对吗

网友Z:
首先检查电缆接线是否正确,驱动安装了没,然后在计算机管理中看看设备端口是多少。如果还是不行重启一下计算机试试。

网友AA:
     是 200 哪个型号的?

1、在计算机设备管理器中察看驱动是否安装?

2、通讯参数设置正确否?

3、软件中通讯地址怎么没有选择?

网友AB:
绝大多数是通讯设置的问题,你可以每一个设置的地方好好检查。第二个就可能是你的通讯线有问题了。第三你可以试试更新驱动看看。

网友AC:
本地要设置为0 因为PLC地址默认为2也就是远程为2 在PG/PC接口设置的PC/PPI属性里将地址改为0既可

网友AD:
确实,按提示里的一个个排除

网友AE:
1.认识编程电缆,正确设置。官方非官方电缆对通信口设置略有不同。

2.检查硬件连接了。包括电缆,PC接口……

3.通讯设置参数是否正确

网友AF:
编程电缆的问题我原来碰到过

网友AG:
问题解决了吗?不行的话,改一下PLC的地址试试。

网友AH:
编程口有没有被占用,如果没有在核对通信口,通讯参数。这些都核对后后还是不行就换编程线缆

网友AI:
我也遇到过,我的是系统问题

网友AJ(2017-06-23):
如果是300的电缆,可以用DP来通讯,不过波特率要知道

网友AK:
端口,参数设置,线是否有用

网友AL:
com口,比特率,奇偶校验是否正确

网友AM:
引用 网友AL:
com口,比特率,奇偶校验是否正确

我自己做的线都可以通讯上,呵呵😊

网友AN:
检查驱动,站号,跟电缆线

网友AO:
我的电脑也是,感觉跟系统有关系,装不装驱动都没能解决

网友AP(2017-08-03):
控制面板里的PC吧/PG接口,选择哪个MPI协议的

网友AQ(2017-09-06):
检查是否有驱动 通讯电缆有没有接紧 软件接口 波特率选择是否正确

网友AR(2018-01-13):
谁知道以上问题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