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安装好之后会提示这WinGPSDK.msi

楼主(2017-05-22):
海为PLC安装好之后会提示这 WinGP SDK.msi 。

PLC软件无法打开,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MSCOMCTL.OCX、MSCOMM32.OCX、MSWINSCK.OCX、WinXPOCX.ocx搜索这四个文件删掉 在重新安装试下

网友B:
应该是 WINDOWS INSTALL 的回滚功能造成的。WINDOWSINSTALLER 认为"软件“(如图office 或 SolidWorks)没有正确安装,在运行一些特定程序时,这类程序运行时会调用WINDOWS INSTALLER 相关组件等,引出 WINDOWS INSTALLER去修复安装。禁用WINDOWS INSTALLER 服务后,运行上述程序时,WINDOWS INSTALLER窗口一闪而过,进去运行的程序。

http://www.haiwell.com/question/252-cn.html

楼主:
按照以上方法有出现新的问题,还是无法打开软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以上方法有出现新的问题,还是无法打开软件。

我来加你QQ 远程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