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停车场系统电缆线和信号线的布线要求

楼主(2017-05-22):
停车场系统布线有两个要求,一是规范安全可靠,二是力求布线整齐美观。在整个布线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1.如果在建筑内布线安装,线缆要保持平衡或者水平,并在外面加上套管,保证线缆稳固美观;
2.为了避免干扰,220V电线要与信号线分开铺设,不可贪图省事放置在同一管道内,它们间距最好要在50厘米以上;
3.所有走线都必须要套管,可以选择PVC或者镀锌管,保护线缆,避免线缆被老鼠啃咬;
4.走线过程有断点连接的,要用烙铁焊上并做好绝缘处理;布线要做好标记,如果以后调试维护都是简单很多。

下面是具体的电缆线、信号线的布线要求。

一、电缆线
出入口道闸、出入口控制机需要220V 电源,采用三芯屏蔽线(RVVP3*1.5),一般接到专线UPS 专线供电,在某些情况下AC220V 电源也可就近接取,但应符合相关规范,要确保系统中AC220V 插座中的地线真实接地。

二、信号线
停车场联网方式可以分为:485 通讯、TCP/IP 通讯、RS422 通讯等485 联网线必须采用屏蔽双绞线RVVSP2*0.5,485 总线长度,理论上是可以达到1200米,建议不要超过1000 米。如果超过请选用485HUB 或者中继器来改善通讯环境。为了保证通信的稳定,在通讯线末端接电阻,或者把所有的屏蔽层都连接起来,末端可以悬空或者根据情况接到大地上。485 网络必须是总线型结构,不允许全部或局部星型结构。TCP/IP 联网线可以选择超五类非屏蔽双绞线,控制机到交换机或HUB 的距离要小于100米。

网友A:
图文并茂,更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