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技巧#如何选用变频器

楼主(2017-05-22):
通过改变电机工作电源频率方式来控制交流电动机的电力控制设备,我们称之为变频器。变频器的正确选择对于控制系统的正常运行来说也是起着重要作用的。选择变频器时必须要充分了解变频器所驱动的负载特性。人们在实践中常将生产机械分为三种类型恒转矩负载、恒功率负载和风机、水泵负载。那么变频器该如何选用呢,下面找电网商城就电气设备选型的专业知识和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有关变频器的选型技巧。

恒功率负载:
机床主轴和轧机、造纸机、塑料薄膜生产线中的卷取机、开卷机等要求的转矩,大体与转速成反比,这就是所谓的恒功率负载。负载的恒功率性质应该是就一定的速度变化范围而言的。当速度很低时,受机械强度的限制,TL不可能无限增大,在低速下转变为恒转矩性质。负载的恒功率区和恒转矩区对传动方案的选择有很大的影响。电动机在恒磁通调速时,最大容许输出转矩不变,属于恒转矩调速;而在弱磁调速时,最大容许输出转矩与速度成反比,属于恒功率调速。如果电动机的恒转矩和恒功率调速的范围与负载的恒转矩和恒功率范围相一致时,即所谓“匹配”的情况下,电动机的容量和变频器的容量均最小。

风机、泵类负载:
在各种风机、水泵、油泵中,随叶轮的转动,空气或液体在一定的速度范围内所产生的阻力大致与速度n的2次方成正比。随着转速的减小,转速按转速的2次方减小。这种负载所需的功率与速度的3次方成正比。当所需风量、流量减小时,利用变频器通过调速的方式来调节风量、流量,可以大幅度地节约电能。由所需功率随转速增长过快,与速度的三次方成正比,所以通常不应使风机、泵类负载超工频运行。

变频器一般可分为:迷你型、通用型、矢量型、专用型等四种。通用型变频器:功能齐全、强大且稳定,适合驱动常规负载:如机械加工设备,罗氏风机也需要用通用性变频器。
矢量型变频器:性能优于通用型变频器,适合一些负载惯性大、需要低频率高转矩启动(就是说保证低频率的时候也能负载运转起来)负载的情况。
通用型变频器:功能齐全、强大且稳定,适合驱动常规负载:如机械加工设备,罗氏风机也需要用通用性变频器。

网友A(2020-05-19):
不同品牌的变频器在各个领域的优势也不一样,具体要看使用工况和负载的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