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232串口

楼主(2017-05-22):
大家好!PLC最多可以和几个232接口的仪表通信?  手头有个项目,一台设备分成8个相同组(8个工位),每组有2个终端仪表设备(A、B) 都是232口,这样假如用一台PLC系统就意味着要和16个232口设备通信(8个A仪表和8个B仪表,意思是只有2种仪表),虽然不要求高速,但是同一时间3个以内的232同时通信运算的概率是有的。16个都是ASCII码。大家有这方面经验的指导一下,谢谢!A仪表是 扫描枪、B仪表是 检测仪。

楼主:
还有要配显示屏 触摸屏或者电脑屏。

网友A:
232是扩展不了满多的,可以走485通讯

楼主:
回复内容:但是仪表都是232啊,如何走485通讯呢?

引用 网友A:
232是扩展不了满多的,可以走485通讯

网友B:
可以232转485来做。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是用淘宝上面卖的232转485转换器吗?

引用 网友B:
可以232转485来做。

网友C:
要看每块仪表有没有地址码,有单独的地址才可以分别通讯

网友D:
要配显示屏 触摸屏或者电脑屏。

网友E:
485是比较好的,可以扩展3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