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漏电”问题的分析

楼主(2017-05-22):
一,现象
在电机使用中,会发现电机有“漏电”现象产生,有的甚至会产生100V以上的静电电压,这样高的静电电压会让人有刺痛的感觉,以致让人会误认为电机“漏电”了,其实这只是感电。感电的感应电流通常比较小,不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二,原因
现代变频器的控制原理绝大多数都采用了脉宽调制(PWM)控制方式,为了保证变频调速系统的负载响应性及运行平稳性,同时为了降低电机运行时发出的高频噪音,调制波的频率一般都达到了4K及以上,特别是中小功率的变频器,因输出电流较小,载波频率可达10K以上,因此,变频器输出的电压实际上是一系列宽度不同的脉冲。另外,在一些高性能的电流矢量变频器中,例如安川G系列变频器、优利康YD系列变频器、丹佛斯VLT5000系列变频器等等,在这些变频器中都接有直流滤波的大电容,使得输出脉冲的上升下降沿都比较陡。所以,由于电机线圈与电机外壳之间有一个等效电容存在,就在电机的外壳上感应出了一定的电压。随着频率的增加“漏电”越来越小,低速的时候“漏电“比较严重但是,感应电压与漏电电压是不同的,感应电压虽可能比较高,但感应电流通常比较小,不会产生特别严重的后果。而漏电是由于电机的绝缘受到了损坏,线圈与外壳间的绝缘电阻变得很小,输出电压直接通过这个变小的绝缘电阻,使电机外壳带电,并会危及人身安全。
三,措施
根据国家的电气安装安全规程,电动机必须安全可靠接地,在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中,零线(N)必须在车间接入点重复接地,接地电阻要小于4Ω。
同样,在使用变频器的调速系统中,电机的接地是必要的。这不仅能使感应电压有释放回路,同时能保护因电机的绝缘故障引起的漏电事故,还能减少变频器对其它电气设备的干扰,使电气设备都能安全可靠地运行
宗上所述客户这样检测出来的是感电,而非漏电。(详细参数请参阅国家电工法手册,国家电气安装安全规程)况且在做CE认证时也不会用这种方法测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