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容量和控制方式选择

楼主(2017-05-23):
在选用变频器时,一般根据负载的性质及负荷大小来确定变频器的容量和控制方式。

容量选择

变频器的过载容量为125%/60s或150%/60s,若超出该数值,必须选用更大容量的变频器。当过载量为200%时,可按ICN≥(1.05~1.2)IN来计算额定电流,再乘1. 33倍来选取变频器容量,IN为电动机额定电流。

控制方式的选择

1.对于恒定转矩负载

恒转矩负载是指转矩大小只取决于负载的轻重,而与负载转速大小无关的负载。例如挤压机、搅拌机、桥式起重机、提升机和带式输送机等都属于恒转矩类型负载。

对于恒定转矩负载,若调速范围不大,并对机械特性要求不高的场合,可选用V/F控制方式或无反馈矢量控制方式的变频器。

若负载转矩波动较大,应考虑采用高性能的矢量控制变频器.对要求有高动态响应的负载,应选用有反馈的矢量控制变频器。

2.对于恒功率负载

恒功率负载是指转矩大小与转速成反比,而功率基本不变的负载。卷取类机械一般属于恒功率负载,如薄膜卷取机、造纸机械等。

对于恒功率负载,可选用通用性V/F控制变频器。对于动态性能和精确度要求高的卷取机械,必须采用有矢量控制功能的变频器。

3.对于二次方律负载

二次方律负载是指转矩与转速的二次方成正比的负载。如风扇、离心风机和水泵等都属于二次方律负载。

对于二次方律负载,一般选用风机、水泵专用变频器。风机、水泵专用变频器有以下特点:

(1)由于风机和水泵通常不容易过载,低速时转矩较小。故这类变频器的过载能力低,一般为120%/60s(通用变频器为150%/60s),在功能设置时要注意这一点。

由于负载的转矩与转速平方成正比,当工作频率高于额定频率时,负载的转矩有可能大大超过电动机转矩而使变频器过载,因此在功能设置时最高频率不能高于额定频率。

(2)具有多泵切换和换泵控制的转换功能。

(3)配置一些专用控制功能,如睡眠唤醒、水位控制、定时开关机和消防控制等。

网友A:
谢谢分享,学习了,讲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