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PLC和新屏通讯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7-05-23):
07年的一个柜子,用的是台达DVP-16EH的PLC和DOP-B07S200的触摸屏,现在屏坏了,客户想换一品牌的屏,请问西门子、昆仑或者是其他的屏能用和原来的PLC通讯么?还是必须用原来的屏的升级型号?

网友A(2017-08-31):
1、建议还是用台达的屏,省的再次开发程序了。

2、其他的也行,但如果没有驱动的话,就要走标准的串口协议了,而且还得二次开发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