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过负荷、过电流?以及原因

楼主(2017-05-23):
    过载保护,即承受负载的能力超高而进入保护,这时负载电流大,无保护措施则会导致烧毁设备。

过负荷保护,不是专业术语,所表达的意思其实就是过载保护,通俗的说法而已。

负荷,只是一种普通的称谓,是一个量化了的值,即书本上写的功率.过负荷即指负载所消耗的功率超过了其额定值,根据功率等于电压乘以电流就可得知,功率超过额定值时,若电源电压不变时,则电流也会超过额定值,也就是产生了过电流

  过负荷、过电流

  过负荷,顾名思义就是超过了额定的负荷,即电力系统中用电负荷超出发电机的实际功率或变压器的额定功率,,引起设备过载。由于短时过负荷不会引起系统或电力设备的安全问题,但长时间会引起系统或电力设备本身的安全或稳定问题,或用电设备的安全,故过负荷一般保护延时作用于信号和跳闸。在负荷过大时,会缩短一次设备的使用寿命,尤其是变压器过负荷

  过电流,即大于回路导体额定载流量的回路电流都是过电流。它包括过载电流和短路电流。

  一定要区分高压和低压系统,这里只谈前者。

  高压过负荷保护,本质上针对于设备本身的热容量,对于高压输电线路,还是要针对系统稳定的。就相当于低压系统里的长延时保护(即低压系统的过载保护),一般变压器过负荷保护的整定时间也是9~15秒,动作电流要略大于变压器额定电流。此外高压电容器和电动机也可能用到过负荷保护。对线路而言一般不用。在选择性配合及动作出口上它与设备的热载能力进行配合,一般不会启动重合闸,有时可能还有有联切的设计。

  高压过电流保护,一般是针对于短路故障的保护,线路出现了故障,但又不在速断的保护范围内而设置的,如单相接地等,要求在一定的时间内跳闸。类似于低压系统里的短延时保护。在选择性配合及动作出口上它要与相邻装置中针对短路故障的保护段进行配合,最终出口是把保护范围隔离出来,对于线路,有时还会启动重合闸。

  一般而言,低压系统不谈“过电流保护”,而经常说“短路保护”;高压系统不提“过载保护”,而代之以“过负荷保护”。

  过负荷保护的定值比过流保护的定值要低得多,但要大于正常负荷,防止设备过载运行,而且为了躲过设备起动电流还要加入一定的延时。当某种原因使过流保护拒动时,过负荷保护还可作为过流保护的后备。

  两者区别

  1. 两者的保护目的不同,过流保护为针对短路故障的保护,过负荷为本质上针对设备本

  身热容量的,对于高压输电线路,还是要针对系统稳定的。

  2.两者的保护目的不同,在选择性配合上的原则就不同。过流保护要与相邻装置中针对短路故障的保护段进行配合,而过负荷是与设备的热载能力进行配合的。

  3.两者的动作出口也不尽相同,过流保护针对短路故障,最终出口是把保护范围隔离出来,对于线路,有时还会启动重合闸;而过负荷,一般不会启动重合闸,有时可能还有有联切的设计。

  过电流保护,一般是针对短路保护的。

  过流保护和过负荷保护主要存在两个区别:

  一是整定动作值不同,二是动作时间不同。

  过负荷保护的定值比过流保护的定值要低得多,但要大于正常负荷,防止设备过载运行,而且为了躲过设备起动电流还要加入一定的延时。当某种原因使过流保护拒动时,过负荷保护还可作为过流保护的后备保护。

  相关知识问答

  造成电动机过负荷的原因主要有:

  (1)电源电压低。当机械负载不变时,电源电压降低,就会造成电动机工作电流加大。由于电动机工作电流的增大,电动机的温度就会上升。当过负荷时间较长,电动机的温度就会超过允许温度而烧毁。实际工作表明:电动机的实际工作温度每超过允许温度8℃,其使用寿命就减少一半。

  (2)频繁启动。异步电动机的启动电流为正常工作电流的5倍~7倍,如果电动机频繁启动,就会使电动机的温度上升。井下采区工作面输送机和采煤机容易出现这种过负荷现象。

  (3)启动时间长。带负荷启动往往会造成启动时间长,电动机温度高的过负荷情况。例如,工作面输送机上堆满了煤,这时启动电机就会出现堵转、启动时间长的问题。

  (4)机械卡堵。由于电动机轴承损坏,转子被卡,或电动机所拖动的负荷被卡等都会造成电动机过负荷。

  电路中产生过电压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电路中产生过电压主要分以下几种类型:大气过电压、工频过电压、操作过电压、谐振过电压。

  大气过电压:由直击雷引起,特点是持续时间短暂,冲击性强,与雷击活动强度有直接关系,与设备电压等级无关。

  工频过电压:由长线路的电容效应及电网运行方式的突然改变引起,特点是持续时间长,过电压倍数不高,一般对设备绝缘危险性不大,但在超高压、远距离输电确定绝缘水平时起重要作用。

  操作过电压:由电网内开关操作引起,特点是具有随机性,但最不利情况下过电压倍数较高。因此30KV及以上超高压系统的绝缘水平往往由防止操作过电压决定。

  谐振过电压:由系统电容及电感回路组成谐振回路时引起,特点是过电压倍数高、持续时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