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的几大定理,你都还记得吗?

楼主(2017-05-23):
第一章 电路的基本定律

1、集总电路:在任何时刻从具有两个端钮的理想元件的某一个端钮流入的电流将恒等于从另一个端钮流出的电流,并且元件两个端钮间的电压也是完全确定的,凡满足上述情况的电路元件称为集总参数元件,简称集总元件,由集总元件构成的电路称为集总电路。

特点:理想化,不考虑分布参数,如分布电容、电感等。

2、电流电压的参考方向:先选定某一方向作为电流或电压的方向,这个方向叫参考方向。

3、有源、无源二端元件:

有源:压源、电流源、受控源。无源:电阻、电容、电感

4、基尔霍夫定律:集总电路的基本定律

电流定律KCL:在集总电路中,任何时刻对任一节点,所有支路的电流的代数和恒等于零。

电压定律KVL:在集总电路中,任何时刻,沿任一回路内所有支路或元件电压代数和恒等于零。

欧姆定律:VCR

第二章  电阻电路

1、电阻的Y接与△接的等效互换

星形(Y形)电阻=三角形相邻电阻的乘积/三角形电阻之和

三角形(△形)电导=星形相邻电导的乘积/星形电导之和

2、电源的等效变换:

电压源、电阻的串联组合与电流源、电导的并联组合互换

G=1/R     is=Us/R

3、支路电流法:以支路电流为电路的变量,应用KCL和KVL,列出与支路电流数相等的独立方程,从而解的支路电流。

四步骤:

3.1选定各支路电流的参考方向

3.2按照KCL,对(n-1)独立节点,列出节点方程

3.3选取独立回路,独立回路数应为L=b-(n-1)个并指定回路的绕行方向,应用KVL列出方程。

3.4求解上述b个独立方程,求出b个支路电流

4、回路法:是以一组独立的回路电流作为变量列写电路方程,求解电路的方法。

四步骤:

4.1选定L个独立回路电流,回路电流的参考方向一般取顺时针方向,平面电路中的网孔都是独立回路。

4.2列出L个回路电流方程。注意自阻总是正的,互阻的正负则由相关的两个回路的电流通过公共电阻时两者的参考放否一直而定。

4.3联立求解回路电流方程。

4.4指定各支路电流的参考方向,支路电流则为有关回路电流的代数和。

5、节点电流法:以节点电压为电路的独立变量,应用KCL,列出与节点电压数相等的独立方程,从而解得节点电压和支路电流。

5.1指定参考节点,其余节点与参考节点间的电压就是节点电压,节点电压均以参考节点为“—”极性。

5.2列出节点电压方程。应注意自导总是正的,互导总是负的

5.3连接到本节点的电流源,当其电流指向节点时取正号,反之取负号。

5.4从节点电压方程解出各节点电压,然后根据欧姆定律可以求出各支路电流。

6、叠加定理:在线性电路中,任意一支路电流(或电压)都是电路中各个电压源单独作用时在该支路中产生的电流(或电压)之和。

注意四点:

6.1只能用来计算线性电路的电压和电流。对与非线性电路不适用。

6.2叠加时注意电流和电压的方向,求和时注意正负

6.3叠加时电路的连接及电路中的所有电阻、受控源都不允许更动。所谓电压源不作用,就是电压源用短路代替;电流源不作用就是电流源用开路代替。

6.4功率不是电流和电压的一次函数,不能用叠加定理。

7、替代定理:给定任意一个线性电阻电路,其中第k条支路的电压Uk和电流ik已知,那么这条支路就可以用一个具有电压等于Uk的独立电压源,或者一个用一个具有电流等于ik的独立电流源来替代,替代后电路中特性不变。

8、戴维南定理:任何一个线性含源一端口电阻网络,对外电路来说,可以用一条含源支路来等效代替,该含源支路的电源电压等于,含源一端口网络的开路电压,其电阻等于含源一端口网络化成无源网络后的入端电阻。

9、诺顿定理:任何一个线性含源一端口网络,对外电路来说,可以用一个电阻和一个电流源并联组合等效代替,并联电阻等于该含源一端口网络的入段电阻,电流源的电流恒等于含源一端口网络的短路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