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调速器接两个吊扇转的超级慢,怎么回事?

楼主(2017-05-23):
某个教室里面用一个1400电扇调速器控制两个吊扇,转的很慢,最快的5档速度只有正常速度的一半不到,拆开看是这样

电容上面接了5根线,分别是 1 2 3 4在一起,然后单独的一根黄线到B触点。

楼主估计A和B分别是火线进和火线出,然后试了调节档位,电风扇1档的时候,Uab=224V,两个风扇都不转,2档 Uab=212V, 3档Uab =203V ,4档Uab=192V,都转的很慢,最快的5档时Uab=181V.估计只有正常风扇的一般速度。

因为怀疑可能是电容坏了,把调速器关掉,又测了一下电容。1和B之间电容为3.2μF,2、3和B之间电容为1.15μF, 4和B之间电容为0.98μF。

楼主推测一下电路是这样的:

.

问题: 一.问题是不是出在一个调速器带两个电风扇,导致电容上的压降过大呢?

       二.既然1和B之间电容最大,那应该1转的最快,是不是电路图画错了呢?

       三.按照楼主的理解,既然电容上面只有四个,那最快的档位应该是直接短接了,但是为什么调到最           快的档位AB之间应该短接了,电压应该很低,但为什么还有181V的电压呢?

       四.如果不换开关,直接把4和B短接,那么调到4档是否能实现最快转速

       四.如果用新的调速器代替,淘宝上的这个5.0μF调速器能否可行

网友A:
照片上A没有接线啊?

如果5档时,Uab不是0V,开关坏了?短接呀!

拆掉一台试试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上A没有接线啊?如果5档时,Uab不是0V,开关坏...

A接线了,AB接的一根护套线的两根线,一根火线进,一根火线出,今天测量了一下其他教室两个转速正常的吊扇,这两个吊扇是用的开关直接控制的,开关打开后火线直接短接到吊扇上,但是启动后电流都是0.13A,这么说吊扇只有30W? 但是一个稍微快点一个慢点,我推测慢点的那个阻力比较大,是这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照片上A没有接线啊?如果5档...

可能是吧。这种电扇采用罩极式电机,转速慢没别的原因了,只能是机械故障--轴承润滑不好。

网友B:
一个调速器控制2台风扇,怎么控制的。

感觉是不是接线错误。

网友C:
为了试验风扇的好坏,可以这么做:检测风扇电机是否故障,将A和B(A5)直接导通风扇的速度应是满速最快。此时完全丢开了调速电容器,A、B之间的电压应为0V,风扇很慢电机问题。如有电压(十几V以上)风扇速度很慢,开关的问题,接触不良。因为这个位置直接导通在电路上,接几台电扇都无所谓导线容量够就可,接上后所有电扇都是最快速。

照片上的调速开关是电容式利用容抗串联调速的,原理相同于电感式调速开关只不过它是利用感抗调速。罩极式及电容式电扇都能使用,是利用调速开关串联在电路中的阻抗使电扇降压调速。

网友D:
拆掉其中一台电扇试试看

网友E:
为什么非要控制2个呢?用一个就可以

网友F:
加个大的电容就搞定了!

网友G:
两个风扇并联,感抗减小,电容不变,容抗不变,电抗会增大,所以风扇转速慢了。

解决办法就是减小容抗,减小容抗的办法就是增大电容容量。

网友H:
并联的电阻值会发生改变

楼主:
谢谢各位回答,的确是5速档位接触不良,和4档用线焊接在一起就好了

网友I:
并联的电阻值回改变的

网友J(2017-07-05):
这种调速器水的很……

网友K:
用多抽头电容代替原来的多抽头电感,节省成本降低重量节约空间。

用一个调速器带动两个风扇,转速慢是必然的

若果平时不调速,可直接用开关代替调速器,完全可行。

若果需要调速,电容器容量加大一倍

网友L(2017-11-01):
李纯绪 照片上A没有接线啊?如果5档时,Uab不是0V,开关坏... 内容的回复!

A接线了,AB接的一根护套线的两根线,一根火线进,一根火线出,今天测量了一下其他教室两个转速正常的吊扇,这两个吊扇是用的开关直接控制的,开关打开后火线直接短接到吊扇上,但是启动后电流都是0.13A,这么说吊扇只有30W? 但是一个稍微快点一个慢点,我推测慢点的那个阻力比较大,是这样吗?

网友C:
0.13A这么小的电流,开关是直接连接没有调速器,最高速。这个说明电扇安装太高了,也就是扇叶离顶太近了(56吋吊扇距离需要30cm以上)顶部容积太小被抽了真空,电机相当于小负荷空转所以电机电流会这么小,电扇的出风量很小。因为每个电扇的磁通量有些差别,这是电容容量磁缸矽钢片以及磁隙大小,单相电容式电机空转速度的快慢就会有些差别。

引用 网友L:
网友A 照片上A没有接线啊?如果5档时,Uab不是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