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选个台达的PLC

楼主(2017-05-24):
控制 四个电磁阀

两个 伺服电机

求推荐一个 台达PLC

用什么系列的合适

网友A:
用EH3就可以。。。。。

楼主(2017-06-26):
DVP32ES2    属于什么系列的PLC?

网友B(2019-11-07):
这么简单的也要来问?看手册选

网友C(2021-04-13):
DVP20ES200TE这个是新款带以太网。如果两个伺服只是走PTP模式,这个控制器即可。具体可再描述一下工艺需求

网友D(2021-07-19):
看你要用到多少点,选ES2标准型主机就可以了,EH3肯定要贵一些简单设备不推荐用

网友E(2021-09-27):
EH3系列比较好点,ES2比较实惠

网友F:
我们直线模组用台达电机还比较多的。

网友G(2022-03-21):
ES2足够用了

网友H(2023-05-26):
看要求DVP16ES200T就够用了,考虑冗余的话就选个32点的,差不多少钱